国产软启动器哪家较好?

楼主(2006-04-29):
想选购几台国产的软启动器,请问用过的哪个厂家的产品较好?

网友A:
大家有没有听过中茂的变频器,它的商標是rhymebus,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连络中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是
http://www.rhymebus.com.tw/chs

网友B:
http://free.ys168.com/?ruanqidongqi

网友C:
我用过和平电气的,不过是客户指定的,我放大两档使用,22KW水泵我用37KW拖动,用了三年没事!

网友D:
我用的是北京威英智通软起动器,带旁路接触器的那种,还可以调启动时间,启动电流的限幅,还可以一拖多

网友E(2006-12-01):
国产的软启动器有哪些厂家?广东有没有?

网友F:
我用过西安西普的!

网友G(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

网友H(2007-12-08):
我用过西安西驰的软启动器,向上面老兄说的你在水泵方面用和平软启动器还选大了2档,要是西安西驰的用22KW的就可以了,我是邯郸佳利电气自动化的,我门用西安西驰的已经快4年了,在钢厂,水处理,热力等方面用了他们快1000台了,大功率的最多,要是你以后要是有需要欢迎来电0310-2051688  陈经理

网友I(2008-10-06):
国产软启动器
国产西安安普软启动器是我们最早自主生产的软启动器,性价比高!!

1.STR软起动器在重负载起动中的应用
问题: 重负载设备在直接起动或采用其它起动方法(如磁饱和起动,自耦减压起动 )时,由于起动时间长,则其热保护整定值难于调整。按正常整定值,则起动过程中常常还未完成起动,其热保护已动作。若要保证完成起动需加大热保护整定值 ,则运行过程中一旦发生过载又不能及时保护。
解决办法:采用STR软起动装置,由于其过载热保护值只在起动完成后投 入,因而在起动过程中完全不需考虑热保护值的配合,一切都按正常的程序执行。采用STR起动器真是又简单又方便,所有恼人的保护配合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
2.STR软起动器能去除烦恼减少使用成本
问题:几乎所有的交流电机减压起动器都是先低压后全压,将一次大的起动电流冲击分解为两次较大的电流冲击,而两次较大的电流冲击常常造成电压投入或切换的接触器损坏,许多单位为了保障设备正常运行,就不得不定期更换接触器,从而给用户单位带来繁重的设备维护量和增大了设备使用成本。
解决办法:STR软起动器采用可控硅相控起动,使得电机的起动电压按照合理的要求由小至大直至全压,起动完成时接入旁路接触器。停车时,先断开旁路接触器,再关闭所有的可控硅,这样接触器就不带电流进行闭合与分断,因而接触器的寿命基本由其机械寿命来决定(机械寿命比电寿命高十倍左右)。故障跳闸时也是执行同样的过程,因为可控硅有这样强大的过电流能力。
3.STR软起动器在渣浆泵上的应用
问题:在煤矿、矿山、水泥等行业中广泛采用渣浆泵输出固液混合体物料。由于渣浆泵的叶轮和泵壳均采用高耐磨且叶轮是采用与转向相同的螺纹紧固。因此在试车过程中可能在试车点动中因电机反转而使叶轮从轴上退出并击坏泵体。
解决办法:采用STR软起动器,其独有的点动功能可使点动电压连续可调。因而可以选择一个很低的点动电压值使得试车时缓缓点动而对设备无任何影响。另外在设备检修时也可以利用点动功能来盘车。高效、方便安全是STRA点动功能的卓越特点。
4.STR软起动器在长胶带机上的应用
问题:在煤矿、矿山、冶金等行业大量采用胶带输送机。有时胶带长度可达数千米。由于胶带机受到扯裂强度的限制,当胶带机偏离中心或被其它坚利物卡住时,启动过程中常出现胶带扯裂、拉断现象。
解决办法:STR软起动器利用其斜坡起动功能,在起动过程中,缓缓增加电机转速,使胶带机平滑起动,克服了直接起动时的冲击,当胶带被异物卡住后软起动器便保护跳闸,从而避免了电机的损坏、延长了胶带机的使用寿命。
5.STR软起动器在水电站的应用
问题:A、在水电站有厂内渗漏排水系统,大都是采用PLC操作的,老式起动器无法满足电厂日益增长的自动化控制要求。
B、电站的渗漏系统多选用多级深井泵,而深井泵都是不可逆的,如逆向运转将损坏泵影响生产。
C、有些老式起动器串接的起动部件多数放置在柜体之外,又因电厂比较潮湿,因而极不安全。
解决办法:使用STR软起动器可满足自动化控制要求,同时由于它具有点动功能,可在低压情况下点动试车判别转向,不会造成泵机损坏,也消除了现场的不安全因素。
6.STRA软起动器在配电容量小的工矿中应用
问题:在城市游乐园,游乐项目不断增加,原配电量就不能完成正常工作。西安北方乐园,由于其配电容量为400KVA,该园新上大转车项目,起动功率为90KW,原采用Y━△转换,起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6倍,所以每次起动都跳总闸,影响其它设备正常运转,该园电源上还接有一个电台,使电台也不能正常工作。许多工矿目前都受到类似的情况的困扰。通过增容解决上述问题会给单位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
解决办法:西安北方乐园使用STR软起动器,可将起动电流整定为3倍额定电流,既保证了大转车的正常起动,也保证了其它设备正常工作。类似于这种情况的企业,最经济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STR软起动器。
7.STR软起动器在装瓶机上的应用
问题:在装瓶机生产线由于电机的起停速度较快,经常造成瓶子的倾倒,从而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甚至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解决办法:使用STR软起动器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STR软起动时间可以根据工况要求设定正常工作,同时由于STRA软起动器具有软停功能,从而消除装瓶机消除瓶子的倾倒问题。
8.STR软起动器在舰艇船只上的应用
问题:舰艇船只上都是自配发电,发电容量有限。经常会出现起动送风或供水电机时引起供电电压短时严重跌落,造成其它设备和仪器仪表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使用STR软起动器可以克服电机起动时引起的电压跌落,保证其它设备正常工作。
9.STR软起动器送人梯上的应用
问题:在机场或大型商场里通常都安装有送人、运货梯(带),由于全压起动或减压起动都存在起停时传送梯(带)的运行速度突变,从而造成人、货倾倒,对于传送距离较长的,还会出现传送带撕裂现象。
解决办法:使用STR软起动器的软起、软停功能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10.STR软起动器在搅拌机上的应用
问题:搅拌过程需要软起动以避免搅拌机的损坏,同时符合当地电力系统降压起动的要求。所希望的是:在起动时,机器以慢速运行保证不粘合,然后,搅拌机将全速运行。
解决办法:使用STR软起动器,通过设定起动时间以保证起动时低速运转,然后全速运行,这样既满足降压起动要求,也不会损坏搅拌机。
11.STR软起动器在高扬程水泵上的应用
问题:在高扬程水泵供水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突然停机,泵内高扬水突然回落,导致水泵法兰盘损坏。
解决办法:使用STR软起动器,利用该产品所具有的软停车功能,通过设定软停车时间,从而解决了高扬程水泵的法兰盘损坏问题。

联系人:杨~~,15867132958

网友J(2012-11-22):
天津诺尔软起动器内置接触器,节省成本及空间,减少故障点,中英双显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如有需要软起变频可联系0531-58798859,欢迎来电洽谈

网友K:
现场用过长沙奥托天津诺尔哈顿、西安西普、ABB的软启动器等上百台,故障率最低的是长沙奥托--几乎没有故障出现。

网友L:
我用过西安浐河自动化公司的软起,当时是用在220KW的风机上,效果还不错

网友M(2012-12-28):
西普达XPD电动机软起动器   西普达软启动器

网友N:
做的比较大的像雷偌尔什么的都可以啊,一般的软启动技术比较成熟的,除了一些类似变频算法应用到软启动上好像一直在这块领域研究,但产品没怎么看见过

网友O(2013-09-18):
我一客户指定用联洲的软启动,用着也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