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饭锅是怎样把饭烧熟的?

楼主(2006-04-29):
请教个位老师一下,家用电饭锅是怎样把米饭烧熟的。为什么有的锅用时短,有的锅用时长?谢谢!

网友A:
当锅把里面的水烧干了以后温度就大于100度了,这时闸就跳了,饭就好了,所以多放水的话饭就软,放的少的话饭就生,简单,用时长短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放的米和水的多少,功率,锅有没有变形等等

楼主:
是否锅体有保温材料?温度能否小范围调整一下?

网友B:
第一步:把米洗干净,倒入适量的水;
第二步:插上电源,按下磁控开关;
第三步:水烧热,沸腾,温度保持100度;
第四步:米把水分吸干,温度继续上升到103度左右,磁控开关(磁性消失)断开;
第五步:饭熟,进入保温阶段,当温度低于70度左右时(依靠双金属片或热敏元件通断电热板),电饭锅继续加热;
第六步:重复五步过程。

网友C:
个牌子的厂家使用寿命有所不同
顶一下
支持金牌电工,专业啊

网友D:
强列支持金牌电工。

网友E:
第四五步是不是就要吃饭了啊??哈哈

网友F:
呵呵~应该是到了第六步,大家就可以吃金牌电工做的饭喽。

网友G:
功率不同。电阻加热。

楼主:
祝大家五一节快乐。谢谢金牌电工的讲解,锅体内添加保温材料是否更节省煮饭时间,又节电。

网友H:
支持 金牌电工

网友I:
下面引用由金牌电工在 2006-4-30 2:14:00 发表的内容:
电饭锅是怎样把饭烧熟的?
第一步:把米洗干净,倒入适量的水;
第二步:插上电源,按下磁控开关;<b…
--------------------------------------------------------------------------------------------
还有锅与发热接触要好才行。

网友J:
要看是用热水还是冷水,还有锅低是否与发热盘接触良好。电饭锅的磁钢是108度才调开。保温是65度。

网友K:
有点意思

网友L:
我家经常吃夹生饭,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M:
to:木工
我有一个办法,做出夹生饭以后就扔掉不吃.哈哈~你不要怪我~

网友N:
下面引用由寒-冰在 2006-5-5 10:03:00 发表的内容:
to:木工
我有一个办法,做出夹生饭以后就扔掉不吃.哈哈~你不要怪我~
--------------------------------------------------------------------------------------------
扔掉岂不可惜?做米酒材料吧。哈哈,不会浪费。
木工呀,是不是你的锅胆变形了或锅胆底部氧化发黄啦?保证锅底与电热盘良好接触就行了。把黄的打磨光。

网友O:
好像在哪个电影里有这个答案,看看电影找找吧。

网友P:
支持 金牌电工
果然是金牌,佩服

网友Q:
真是好玩

网友R:
支持金牌电工。

网友S:
修过这种东西,还真没有用过.看来金牌电工在家也是好手.支持

网友T:
支持金牌电工。 但我家的饭有较厚的锅巴,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U(2006-06-12):
坚决拥护金牌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