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压硝酸炉温串级自动控制

楼主(2006-04-29):
我公司新上了一套加压硝酸系统 氧化炉温度控制不能用上自动  现请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指教下

网友A(2006-07-10):
跑到和利时去了

网友B:
这个主要就是你们现场的仪表和控制机构好不好,如果质量非常好,那肯定就是控制系统的问题了,从一般的经验看,现场的仪表和执行机构占有很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