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酸自动控制

楼主(2006-04-29):
本人最近在一家加压硝酸系统做工程时 其硝酸系统的氧化炉温度串级调节不能用自动 只能在手动下操作 令对方很不满意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教下

网友A:
是什么系统???

网友B:
   炉温自动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自动控制。只能说你没有经验,在这个控制中,你要选好副调的温度点,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快速调节的测点,再要注意到主回路和副回路的关系,不要把作用搞反了,主回路PID系数要比副回路慢一点,在阀门线性好的情况下,我想就不会有问题了,同时可以引入压力或燃料能量的变化作为前馈,调好了请我喝酒哟。我的邮箱是ymh26542462@vip.sina.com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C(2006-06-14):
年产多少吨硝酸的工程?机组功率有多大?是中压法还是高压法?

我做的中压法怎么没有炉温控制啊?
硝酸主要是空氨比控制,严格要求进料空气和氨气的比例,而负荷(产量)是通过调节空气流量来调节的,还要考虑三(四)合一机组的出力状况.所以燃料是被动调节的, 无法通过燃料和空气来控制炉温.
如果炉温超高(损坏昂贵的铂网),或者超低(氧化不完全,氨气跑到尾气而引起爆炸)都必须启动连锁停车程序. 炉温要求的范围较宽,我的印象是,超高930停车,超低忘了,好象600多. 当然能稳定炉温,对稳定转化率,降低能耗都是很好的.
不明白说的炉温控制,是通过燃料(氨气)和空气来调节还是有专门的冷却加热装置?还是制造工艺不同?

网友D(2006-07-27):
如果你用的是PKS系统的话,可以和我请教,我可以给你组台图.

       chengaoke1984@hotmail.com

网友E(2006-09-12):
靠,你回来看看,现在的氨空比一条直线,你相信不?居然说不能投自动.早都投上了.(加压硝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