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楼主(2006-04-29):
我想用变频器+脉冲编码器+plc+文本显示器,能实现长度控制吗?长度在40-60米?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做
如果你是进行定长剪切,那么可以考虑在压轮上加编码器来计数测长度,但一定要注意磨擦力要大一点稳一定,否则会有抖动和误差
再就是如果你的收卷是稳定的,可以考虑测收卷这一头的脉冲,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而每一卷的紧密度差别不大,还可以考虑只测收卷的圈数。
文本屏可以用来做显示和控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