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测量线路是否接地?

楼主(2006-04-29):
怎么测量线路是否接地?是不是用电阻档的最大档,看他是否有显示,有是不是就接地?谢谢!

网友A:
到底是什么线路?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测量的是什么线路?

网友C:
接地电阻超出了正常绝缘范围一般视为接地.

网友D:
相线和零线对地电阻要大于2M以上

网友E:
用摇表摇

网友F: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用测量工具,如选用摇表,也要根据设备来选取合适电压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