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的度数问题

楼主(2006-04-30):
请教:经电流互感器接入三相电表,电度表的读数该乘多少的倍数?
例:电流互感器为:150/5  穿了6匝    电度表为:3(6)A  CT 25/5
  如此时电表的读数为100度,则实际度数为多少?
还有穿的匝数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在电流互感器上的牌子刻有变比和匝数的关系,你说的变比"150/5"是1匝的吧? 如果这样,那实际度数是:100*150/5=3000.
    穿的匝数是要根据你的实际工作电流大小来选择.

网友B:
因为CT 150/5 穿了6匝,所以实际CT应为25/5.倍率为5.
如果表的读数是100. 则实际用电度数为500度.

网友C:
同意流氓海豚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没错。

网友E:
100*150/5/6=500度

网友F(2006-06-12):
 同意流氓海豚的

网友G(2009-12-30):
匝数选择跟变比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