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132KW的电机配电房1000A的断路器跳了

楼主(2006-04-30):
我单位有一台380V/660V的250KVA升压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380A,二次侧额定电流220A。变压器的一次侧接在配电房的一路断路器为400A的馈线上(本来想接到电流更大的一路馈线上,但是没有容量更大的断路器了),二次侧接在断路器为500A的启动柜上(设计上有误,这个断路器选得太大)。配电房总的进线开关为1000A的万能断路器。
 现在在启动一台132KW,134A的660V电机时,刚按下设备上的启动按钮,电机只动了一下,馈线上400A的断路器跳了,总进线1000A的断路器也跳了。两次都是如此。
  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你是直接起动还是软起或变频起动?

楼主:
电机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B:
    跳闸的1000A和400A的断路器,其额定电压是多少?是不是过压保护了?因为线路实际电压是660V,而一般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是380V(极限电压为500V).
    400A的塑壳断路器是不能调整额定电压的,而1000A的智能框架如果可以调整(设置)额定电压的话,你可以把额定电压设置成660V

网友C:
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过大了,断路器挑断是正常的保护启动了,建议增加变频启动或者变压降启动装置。

楼主:
下面引用由孙书文在 2006-4-30 11:11:00 发表的内容:
      跳闸的1000A和400A的断路器,其额定电压是多少?是不是过压保护了?因为线路实际电压…
--------------------------------------------------------------------------------------------
400A的断路器是接到变压器的一次侧,而变压器的一次侧本来就是380V。

楼主:
下面引用由飞哥0在 2006-4-30 11:27: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过大了,断路器挑断是正常的保护启动了,建议增加变频启动或者变压降启动装置。
--------------------------------------------------------------------------------------------
400A的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为10In,即4000A。132KW,660V的电机按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0倍即1340来看,那变压器一次侧的电流也就不超过3000A(理论值)。也没有超过400A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4000A.
难道电机启动时对变压器一次侧的冲击很大很大?

网友A:
这种功率的电机应该选软起,不过我也见过和你一样星三起的,他们的负载是空压机.你的呢?

网友A:
我觉得有可能是负载原因(机械堵转!),起动冲击电流过大.(而且你是直接起动),建议加装软起或变频

楼主:
负载是空压机。但是启动前我用手盘了一下电机的转子,很轻松就能转动。由于启动设备已经买好,考虑成本,加软起或变频不大可能

网友A:
那你要继续查,是不是电机或是你用的空开质量,接线问题!我不在现场,也不能确定.也许你会笑我,但我告诉你一句名言:"当问题无法找到时,请否定一切的确定的因素.如你找到结果,请告诉我一声.谢谢QQ11779674

网友D:
最主要的原因是空压机功率太大,启动电流过大,你所配的升压变压 器过小,容量刚刚超过空压机,起动时电压降过大, 造成万能断路器跳闸,400A的开关也跳闸

网友E:
先看一下断路器是那种曲线的,

网友F:
你在开玩笑吧,100多千瓦电机直接启动?
谁会设计这样的?

网友G:
下面引用由aodon在 2006-4-30 16:29:00 发表的内容:
  你在开玩笑吧,100多千瓦电机直接启动?
谁会设计这样的?
--------------------------------------------------------------------------------------------同意。设计的人叫猪。楼主也不合格。这种贴真是玩笑了。

网友H:
100多千瓦电机不应该直接启动,如考虑成本也可用频敏电阻启动.

网友I:
启动时断路器欠压保护

网友J:
开什么玩笑100多千瓦的电机直接启动,你想一想电机启动电流有多大。你的断路器刚刚400A,电机的启动电流按4-6倍来算,电流已经不止1000A啦。

网友K:
我同意SHTQ的意见                       下面引用由shtq在 2006-4-30 15:43:00 发表的内容:
  最主要的原因是空压机功率太大,启动电流过大,你所配的升压变压 器过小,容量刚刚超过空压机,起动时…
--------------------------------------------------------------------------------------------

网友L: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造成电流脱扣动作,建议改为星/三角启动,也不是太复杂,三台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三个按钮四个指示灯,导线若干足以。

网友M:
电路设计不合适是一定的,但改动涉及成本.((配电房总的进线开关为1000A的万能断路器))一般所有参数可调整.调大.

((变压器的一次侧接在配电房的一路断路器为400A的馈线上(本来想接到电流更大的一路馈线上,但是没有容量更大的断路器了),))要加大
空压机启动,要先关闭进风.其实变压器本身是缓冲.考虑用星/三角启动,成本不大

网友N:
建议使用软启动,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O:
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过大了,断路器挑断是正常的保护启动了

网友P:
我觉得直接起动不合理.

网友Q:
同意先关掉风门,加两个接触器做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R:
有没有无功补偿,如果变压器二次侧没有无功补偿,启动电流会很大。

网友S: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楼主:
 jem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7 0:17:00
    有没有无功补偿,如果变压器二次侧没有无功补偿,启动电流会很大。

变压器二次侧没有无功补偿。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还有,忘了告诉各位了,这台设备是用于煤矿井下的,电机的启动设备是隔爆兼本安的,这种情况电机很少用星-三角和软启的。

楼主:
线路示意图

网友C:
看了你帖出的原理图是标准的电机启动方式,原理可以用,现在只是对你这里的“电机启动装置”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知道这个启动装置的详细配置,从你前面的描述,现场应该检查这个隔爆启动装置了!个人感觉你这台启动装置肯定存在问题,不清楚你那里具体情况,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T:
建议变频或软启动,若不想花钱也要搞星角启动.直启电流实在太大

楼主: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132KW,134A,660V的电机启动电流按10倍来算也只有1340A。换算到一次侧的电流也只有2320A,而馈线上的400A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是10In即4000A。这样的话2320<4000A ,馈线上400A断路器怎么会跳呢?

网友U:
这种空压机应该是空负荷起动的,检查一下空压机的进气阀,看在起动的时候是不是关闭的!如果是重载起动的话,电流就会很高了!

网友V:
我用过一个降压起动,是90KW的空压机,用的是自耦降压起动,降压起动内配有空开,低压配电室内馈电柜内也配有同样大小和型号的空开,但有时候往往会出现在起动的时候,馈电柜内的空开跳,而降压起动柜内的空开不跳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有时候是两个同时跳。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等待各位大侠

网友W:
1,电机有短路故障,
2,电机机械有问题,过电流
3,时间过长起动不了,是过载电流时间长
4,断路器故障或调整不标准

网友X:
加变频器

网友:
我认为是变压器在作怪.
电机起动的瞬间,电流的突变,会在变压器的一次端产生高压.(电鱼机的原理)

网友S:
我个人认为。是启动时的电流过大,笔者说的是没有错,400A的瞬时电流是有4000A,可是,你有没有想一下你的升压变压器呢,他的电流又是多少呢??它的瞬时电流也会有4000A吗?还有就是你这样设计是不合理的,就说你所发的那个图片,为什么前面用了400A的断路器,后面却还有用一个500A的断路器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500我的断路器有没有动作呢???用一个降压启动也许会好点》。。。。

网友Y:
[b][i][i]如果线路不存在问题可以考虑一下加高压TSC动态补偿器,他可以有效降低启动过程中的无功电流。
可以把问题发到我的邮箱,我研究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号码mrlqt@163.com[/i][/i][/b]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用相同的装置启动660V,75KW,78A的电机时,配电房的断路器都没有跳闸,但是“660V电机启动装置”出现了“过流”保护。启动时“动力柜”上的电流表已经满偏,超过了800A,并且电机没有转到2秒种就出现了“过流”保护,而且电机转得很快。
我打电话咨询了“660电机启动装置”的生产厂家,厂家说出现“过流保护”肯定是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过大。的确75KW,78A的电机启动电流超过800A是有点不正常。而电机厂家(南阳防爆)给我说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倍。并且我单位的空压机是空载启动的,启动时基本上没有负载。
看了楼上的回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to:交天下朋友
能详细解释一下“高压TSC动态补偿器”吗?我对这方面不了解。
我已把具体情况发到你的邮箱了。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2006-05-31):
你那是什么空压机啊.首先132KW空压机都是星三角启动,或软启动.但马达有二级和四级的,你的可能是二级的才会跳了

网友M:
请说一下设备状况吧?电机转速,负载种类(拄塞式螺杆式)排量压力等指标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卖空压机的在 2006-5-31 11:47:00 发表的内容:
你那是什么空压机啊.首先132KW空压机都是星三角启动,或软启动.但马达有二级和四级的,你的可能是二级的才会…
--------------------------------------------------------------------------------------------
为什么二级的电机要跳,四级的电机不跳呢?
我用的电机是二级

楼主:
新的线路图:
这次多了一个联络柜(上次忘了画了,我单位是两台变压器),另外馈线上的400A的断路器换成了630A. 我把总进线开关和联络柜的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整定为6Iin。在开压缩机的时候这两个断路器都没有出现跳闸现象。 因为前次试132KW压缩机时跳闸了,所以就换了一台75KW的压缩机(660V,78A). 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故障:刚启动时,“660V电机启动装置”出现了过流保护。 在启动75KW,660V,78A的电机时(是直接启动),启动时电流达到1500A,电压降到了400V。不到两秒钟,“660V电机启动装置”出现了“过流保护”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说明:75KW的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是0.8Mpa,排气量12.6立方。压缩机是螺杆式的。电机是2级的,转速为2950.

楼主:
我现在怀疑的是:
1.变压器的容量不够,没有250KVA。因为变压器 是我单位找另外一个人买的,变压器外观看起来不怎么好,体积也不大,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大正规的厂家生产的。
2.电机的启动方式有问题。正如前面各位所说的,直接启动对变压器冲击太大。
各位,在不知道变压器容量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通过测量算出变压器的容量?
还有就是电机直接启动的条件是什么?
先谢谢各位。

网友Z(2006-08-19):
同意shtq的说法 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Z:
同意 可能是压降太大 欠压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AA:
k《=1/4(3+电源容量(kv.a)/电动机容量kw)
k为启动电流倍数,显然不合适,建议加软起
变压器如果够大,可以直起,我试过160kw风机

网友AB:
变压器容量明显不够,更何况电机是直接起动的.且是带载起动.我单位170KW电动机S3 40%工作制油泵电机启动(应为空载),要求的发电机为500KVA.你的变压器容量需加大.

网友AB:
变压器的容量明显不够,就算有250KVA也不够.我单位170KW S3 40%工作制油泵电机(应为空载)计算要求发电机为500KVA,更何况你的电动机带载直接启动.

网友AC:
变压器容量不够,起动时压降太多,电流增大。
直接启动条件:电动机功率一般在10KW以下,或小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20%。

网友AD:
一个字:牛!这么大的电机还直接起动!

网友AE:
这个问题估计是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的容量可能不够,因为直接启动瞬间启动电流比较大,变压器容量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AF:
请问是空载启动还是带载启动?

网友AG:
变压器容量太小了!要直接启动电机的话,变压器的容量至少是电机容量的5倍!

网友AH:
直接启动时,变压器的容量不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电机能够直接启动的对变压器的容量不是有要求吗,公式我还得去找一下书本,在我的记忆中,1600KVA的变压器,可以直接启动的电机容量好象是75KW,公式大家去书上去找吧

网友AI:
电流过大,考虑一下是否应该加功率补偿。
开关的跳闸不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跳闸归根结底是因为电路电流过大,如果不超过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哪怕变压器烧掉,断路器也是不会跳闸的
变压器的容量从你的参数上看还是可以的。
如果线路中没有短路点,那么就是启动方式的问题了。可以用软起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AI:
变压器容量太小的话,只能烧毁变压器。反对一切因为变压器容量不够导致开关跳闸的说法。
断路器跳闸本质:线路中电流过大

网友AJ(2006-11-14):
检查一下空压机的进气阀,看在起动的时候是不是关闭的!如果是重载起动的话,电流就会很高了!  和我们公司的情况一样的啦!

网友AK: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网友AL:
第一:你的电机75kw直接启动本身就250kva的变压器来说容量过小.我觉得至少应该在400kva以上.我记得以前学过变压器的选择与电机启动的关系!不过记不太清了!电机直接启动!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是电机的7--8倍左右.你电压降了那么多电流一定会增大!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换一台变压器.或降压启动!

网友AM:
没接触过高压电机,不知道电流是怎样计算 的,不过380V的电机In是功率的2倍,但在实际应用中启动电流不一定是10In倍,应根据电机的运行条件及工况来判断,具体的电流可用钳流表实测一下,然后再分析。

楼主(2007-04-21):
好久都没来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660V的电机是星型接法,以前把他当成三角形(出厂接法)了,改过就好了。用250KVA的变压器直接启动75KW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启动132KW的电机就不行。启动132KW的电机时加了一个自耦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AN:
启动电流要多大呀?不跳才怪!

网友AO:
“电机只动了一下,馈线上400A的断路器跳了,总进线1000A的断路器也跳了。”

1、馈线上400A的断路器跳,由于容量小,电流严重超标,跳闸电弧三相短路,导致总进线1000A的断路器也跳了;
2、如果你把400A的断路器换成大的如800A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胡说,人家已经说问题解决了,是星/三角的问题,不要想当然!!瞎指挥!!!

网友AP:
必须采用降压启动、软启、变频。如需要我们可交朋友。13796832986夏工

楼主:
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电机是双电压电机(380V/660V)。
原来我以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660V的电机的电流比380V电机的电流要小根号3分之一,确实电流是要小根号3分之一。
但是我不知道380V,660V电机的接法不一样。才导致了这个问题。250KVA,660V的变压器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直接启动75KW的660V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Q:
变压器可以做短路实验计算出容量

网友AR:
 苏邑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4 14:52:00
    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过大了,断路器挑断是正常的保护启动了

网友AS:
下面引用由电三在 2006-4-30 15:37:00 发表的内容:
  那你要继续查,是不是电机或是你用的空开质量,接线问题!我不在现场,也不能确定.也许你会笑我,但我告诉你一句…
--------------------------------------------------------------------------------------------
后面一句很赞成,前两天刚发生的事,一个热电偶显示温度不准害的我大费的周折.

网友AQ:
变压器的容量可以做短路实验计算,电机直接启动又叫全压启动根据电源容量判别,变压器-电动机组的要求是:
Se*0.9>Pe/ηe或Se*0.9>3^0.5*Ue*Ie*cosφ时应可以带。

Se变压器的额定容量,Pe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AT:
250KVA变压器只供一台132KW电动机,直接启动,应该没问题。我单位也有这种配置,变压器容量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电机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建议你检查,试验各级保护。

网友AU: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AQ:
变压器可以通过短路实验测得数据计算容量,
Se*0.9>Pe/ηe或Se*0.9>3^0.5*Ue*Ie*cosφ时应可以带。

Se是变压器的额定容量,Pe是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AV:
个人认为是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AW:
 直接启动时,对电网电压有较大冲击,并且对电机也不好

网友AW:
     正如上面说的,绝对是启动电路有问题而导致的,所以建议安装变频器.
  正弦变频器就不错
  需要的话联系QQ171566734

网友AX(2007-05-21):
变压器输出有没有三相不平衡

网友AY:
规定电机额定电流不能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30%,一般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Y:
规定电机额定电流不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30%,就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这次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电机是个双电压电机(380V/660V),380V时的接法是三角型,660V是星型。而电机出厂时是按照380V的电压来接的,接成三角型了。而加的电压是660V,而660V时应该接成星型,所以才出现问题了。
250KVA的变压器空载启动75KW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空载启动132KW就不行了,要加自耦变压器。

网友AZ:
我们单位也有几台132KW的空压机,和你说的一样,也是总开跳,后我检查是电机轴承损坏,电机扫堂,过热损坏线圈短路,我们的是星三角启动,380V,你可以参考下,我只能给于建议,望个位在讨论下

网友BA(2007-08-18):
   电动机直接启动的条件是,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1/3。在重载的情况下,全压启动瞬间的最大电流为额定值得7倍,你想想380V这一侧达到多大值!你400和1000A的断路器,都是DW型的吧,这种断路器有一个叫“欠压脱扣保护器”它在电压降到一定值后,就会动作(造成跳闸(你在启动时有无注意到电压表的下降幅度?)
   星三角要用六根线,六芯的电力电缆确实不好买,因为防爆电机到一个进线口只能进一根电缆,两根进一个孔无法密封达不到防暴要求。但接线盒可以换成双进线口的(防爆电机厂可以配)。

网友BB:
接线的兄弟,电动机在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星角关系以及你的电源电压。660/380的电机如果接在380上,而你送的是660的话,没烧电机你就去烧高香吧。还好你的空开质量不错,给你跳了。

网友BC:
路过,学习下,希望楼主能够找问题,或拿位达人有好办法也早点告诉楼主.

网友BD:
应该可以

网友BE:
电流太大

网友O(2007-10-20):
不跳才怪,启动电流太大5-7倍

网友BF:
你的是不是开利的空调冷水机组?

网友BG:
一般情况下 空压机应该是空载启动 进气阀应该是在全部开启的状态  在启动结束后在 进行加载

网友BH:
我有一台132KW的空压机加变频以后运行中自动跳闸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我.

网友BI:
建议使用软启动

网友BJ:
群46938398电气技术联盟中心多多交流!

网友BK:
要是用132的电机 那你的变压器容量是有点小 最少450KVA 电动机直接启动容量不得超过变压器容量30百分比

网友BL:
 1,电机有短路故障,
2,电机机械有问题,过电流

网友BM:
没有做过660V的,不知现在搞定没有?

网友BN(2007-12-12):
有没有赐教一下消息  我新学的QQ117104756

网友BO(2008-04-17):
就是起动电流太大了,用变频器

楼主:
我汗,我早就说过问题解决了.唉.....

网友BP:
  楼主哇,没办法,这些人哪,都是看一眼就  留上几个字,试问又有几个人会真的看完。

 以后电机接线的时候 可要多注意,该电机接线方式,防止发生内似错误。呵呵。

虽然目前还没有用到高压电机,这个贴子让我长了见识,以后得多注意了。

网友BQ:
引用 网友AA:
k《=1/4(3+电源容量(kv.a)/电动机容量kw)
k为启动电流倍数,显然不合适,建议加软起
变压器如果够大,可以直起,我试过160kw风机

分析的和正确

网友BR:
直接启动经验公式:Ki=I1Q/I1e<=3/4+PH/4Pe   I1Q:启动电流(A)    I1e:电机额定电流(A) Pe:电机额定功率 PH:电源容量(KVA) Ki:启动倍数。

网友BS:
是你启动问题,132kw380和660v容量一样只不过电流有大小你俺380v算要多大变压器?你直接启动电流太大,压失量太大,断路器肯定跳闸,《失压保护>....。400A过流!星三角启动都不行,肯定还会跳!我试过,我有132KW电机星三角启动1000A短路器跳闸!后改1600断路器!建议选用软启动或变频器!

网友BT:
建议使用星三角启动,这样也便宜

网友BU:
看你的配置来说,我觉着你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应该是瞬间压降太大造成断路器欠压保护动作吧,有条件你将跳闸断路器前装带记录的电压表试一下,姑且一说,实际的还是你自己检查了

网友BV:
我这132KW电机用400A的空开直接启动都不会跳

网友BW:
超过300KW的异步电机不能直接起动,如直接起动应考虑次暂态电流的影响,也就是给你所说电机起动电流均乘以2.55,空开整定值Idz=(Iq*7*2.55)/0.8,空开应取较大值,你试试,这回肯定成功!

网友BX:
应该是过压保护或者是分励脱扣!

网友BY:
变压器的问题!选大点的,就行了。

网友BZ(2023-10-25):
250KVA变压器带132KW直起设备!搞几次供电局都要找你们麻烦啦,不知道你们132KW是什么设备,工况是什么工况,建议你们用变频。

网友CA:
没见过132KW电机直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