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粘稠液体的液位传感

楼主(2006-04-30):
请教浓稠液体的液位测量
    液体为糖稀产品,密度1.36,浓度75%,侧量高度30厘米,介质温度100度,在密闭的容器内,容器高2米,想用变送器的信号(4-20mA)来控制变频器闭环运行,保持液面在20厘米左右,请教该用哪一种液位变送器.

网友A:
可以用双法兰远传压力变送器,注:法兰为平法兰

网友B:
利用称重的法子行不行?

网友C:
在密闭的容器内(压力容器)液体为糖稀产品要用双法兰远传压力变送器。

变送器要有仪表供电24V电源,才能显示液位。

推荐宇电AI-808AXV24型变送器二线制输入、仪表供电、输出4-20mA电流信号去变频器调节液位。仪表使用要用手动自整定才能控制好。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邵工说的对
用双法兰的没有问题
温度能做到300多度

网友E:
请来这里看看http://www.kysensor.com/cpzs_more.asp?id=90

网友F:
请问各位为什么不能用雷达,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