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CRC16校验

楼主(2006-04-30):
我想用PLC做个485通讯,但是CRC校验老算不出来。有谁有CRC16校验的不是查表的算法的例子给发一个,谢谢赐教!

楼主(2006-07-26):
生成CRC-16校验字节的步骤如下:
①装如一个16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1。
②该16位寄存器的低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16位寄存器。
③把这个16寄存器向右移一位。
④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生成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和这个寄存器进行“异或”
运算;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③。
⑤重复③和④,直至移出8位。
⑥另外8位与该十六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⑦重复③~⑥,直至该报文所有字节均与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8次。
⑧这个16位寄存器的内容即2字节CRC错误校验,被加到报文的最高有效位。
另外,在某些非ModBus通信协议中也经常使用CRC16作为校验手段,而且产生了一些CRC16的变
种,他们是使用CRC16多项式X↑16+X↑15+X↑2+1,单首次装入的16位寄存器为0000;使用CRC16
的反序X↑16+X↑14+X↑1+1,首次装入寄存器值为0000或FFFFH

楼主:
经过在PLC上编程试验,计算正确。要注意最后把计算出的校验码进行一下高低位互换

网友A(2009-02-09):
;==========================================================
DATA_BUFF EQU 10H
CRC_NUM EQU 22H
CRC_DATA EQU 23H
CRC_POINTER EQU 30H
;==========================================================
CRC_XORH EQU 10H ;11021=2^16+2^12+2^5+1
CRC_XORL EQU 21H
;==========================================================
ORG 0000H
AJMP MAIN
MAIN: MOV CRC_DATA,#DATA_BUFF
MOV CRC_NUM,#3
ACALL CRC
AJMP MAIN
;==========================================================
; *****RC校验子程序*****
; 多项式=2^16+2^12+2^5+1=11021H
;CRC_DATA-----进行CRC校验的数据指针,保存需要进行CRC校验的数据首址
;CRC_POINTER--缓冲保存CRC校验数据首址
;CRC_NUM------保存所需进行CRC校验的字节数
;R7-----------所有进行CRC校验字节的位数,=(CRC_NUM+2)*8-16
;==========================================================
CRC: MOV R0,CRC_DATA
MOV R1,#CRC_POINTER
MOV R2,CRC_NUM
MOV A,CRC_NUM ;R7=CRC_NUM*8
ADD A,#2
RL A
RL A
RL A
CLR C
SUBB A,#16 ;CRC码为2个字节,16位
MOV R7,A
CRC1: MOV A,@R0 ;缓存原数据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CRC1
CLR A ;在原数据后添加2个零字节
MOV @R1,A
INC R1
MOV @R1,A
CRC2: MOV A,#CRC_POINTER ;从最后一个字节开始左移一位
ADD A,CRC_NUM ;共有CRC_NUM+2个字节
ADD A,#1 ;最后一个数据地址为
MOV R0,A ;R0=CRC_POINTER+CRC_NUM+2-1
MOV A,CRC_NUM ;计算参与移位计算的字节数
ADD A,#2 ;保存在R1中
MOV R1,A ;R1=CRC_NUM+2
CLR C
CRC3: MOV A,@R0
RLC A
MOV @R0,A
DEC R0
DJNZ R1,CRC3 ;判断每移动一位,所有参与移位的字节是否移完
JNC CRC4 ;进行异或条件判断
MOV A,#CRC_XORH
XRL A,CRC_POINTER
MOV CRC_POINTER,A
MOV A,#CRC_XORL
XRL A,CRC_POINTER+1
MOV CRC_POINTER+1,A
CRC4: DJNZ R7,CRC2 ;判断移位是否结束

CRC_END: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