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有试过变频器220V改用380V?

楼主(2006-04-30):
谁有试过变频器三相220V改用三相380V?

网友A:
代价太大,改的部分太多了....

楼主:
说说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加变压器如何.

楼主:
不加变压器输入段换380V了,呵呵

网友C:
还是别改的好,变频器输出管多为IGBT管或模块,它有耐压参数,虽然原管的击穿电压值有余量,增加了电压就危险了。
个人看法。

网友D:
220V的变频器改成380V的吗?如果是这样真没什么意思,那从整流,滤波.模块,开关电源元件,等都要换的,还有参数等就不要上着方面想了 ,我的QQ443827424有事我们可以讨论

楼主:
这是我们老板忽然来的灵感,呵呵
不过还真没试过。

网友E:
换一块电源板就可以了,不过负出的太多了。。。

楼主:
ZHICHANG说得比较全,真的不值吧。
除非老板钱多,呵呵

网友A:
改的代价比买新的还要高.......如果是你老板忽然来的灵感,不如买个来研究研究...

网友F:
个人改的话,应该只有在输出加220/380变压器,不过低速也不好.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几个变频器都是220V输入380V输出呢
这样可以吗???变频器是施耐得的,有总线控制,是ATV58系列的只有0.37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