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伺服参数自整定?

楼主(2006-04-30):
最近使用台达伺服,当负载变化时,
比如丝杠导轨传动改为齿型带传动时,伺服电机出现震荡,这时要修改
位置增益,位置前馈增益、速度控制增益,速度积分补偿,共振低通滤波,和外部干扰抵抗增益,这些参数修改比较费事。
请问,所谓的参数自整定是不是指以上参数的自动调整呢?参数的自整定是pid的参数么?还是其他控制算法的控制参数,还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倒是,使用松下的伺服电机时,改动负载,没有出现震荡。

网友A:
当外部负载和传动方式发生改变时是绝对要进行调整参数的,如果不去调整就可以的话,那么最初时你就可以不设定了,呵呵,尤其传动方式改变对参数调整尤为重要,对于相应的传动方式各参数一般都会有对应参数范围。。。
    关于参数自整定,应该就和变频器的参数自学习类似吧,需要连接好实际负载后在线进行,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检测对电机进行线阻电流电压在零速、各种加减速或运动曲线控制下的数据测量分析后推算出加减速、恒速时需要输出转矩、外部负载的惯量、系统时间响应特性等等数据,然后自动的对应设置各环控制参数。自整定一般都存在一定的误差,成功率达90%以上的算比较成功的。。。呵呵。。。
    “使用松下的伺服电机时,改动负载,没有出现震荡。”?是不是改动负载的变化范围小啊,同时是不是传动方式没有改变哦,呵呵,如果任意改变都没有出现震荡那新拿来的就不用设定了,因为驱动器不清楚是新用的还是改变的哦,呵呵,我以前调试过好多松下伺服,配件及负载完全相同的设备,设置同样的参数还效果不一样,都需要一台台根据情况重新做局部调整的。。。
    另外有没有出现震荡应该不是做为参数调节合理的标准的,如果没有出现震荡是通过牺牲系统响应和整定时间来换取的,那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把增益设的小一些,时间常数都大一些就一般不会出现震荡的。。。那样用伺服意义何在呢?呵呵
    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并指正!

网友B:
1。伺服调整其实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供货商的技术支持,一般有实力的伺服代理商都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如果就是想自己动手,最好是选安川伺服,因安川西格马II型自动增益调整设置的比较好,通常,对于一般机器来讲,自动调整设定的参数已经可以很好的工作啊。这些年我一直做伺服技术支持工作,感觉是老三菱,安川,还有就是现在的富士,在自动增益调整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其中,富士最简单,最适合新手使用,只是富士在品种方面还不是很全,只有2KW以下产品。所以,需要2KW以上的伺服就只有用安川拉。
2。丝杆传动刚性比较好,改成同步带,惯量波动会比较大尤其是在很长的同步带传动应用中更是如此,对伺服要求比较高,国内一直不认可日本17位编码器问题,其实,17位编码器伺服性能就是远远高于13位编码器伺服电机,具体体现不一定在最终的定位精度上,更多的是在运动精度上,或者叫伺服刷新周期上。个人观点。

网友C:
沈阳老宋 凡夫俗子 刘岩利  几位前辈,你们好!我是初次接触伺服控制,看了好多你们的帖子,又啃了几遍松下A4伺服的资料,无奈自己资质太浅,现将我遇到一生产线的伺服控制的思路报与几位评点斧正一下:一升降平台上,两边各装有两个压轮,压轮夹住中间的材料,当平台下降,压轮贴着材料匀速转动,到位后压轮分开并停转,现用4台伺服电机(松下A4系列)分成两组,配减速器来带动4个压轮,考虑到没有定位要求,打算将伺服控制器设为速度控制模式,内部定速,由PLC控制整个系统的动作.请问这一方案有何弊端?望各位前辈指点,好给我及一些喜爱工控的朋友一些启迪......谢谢!!!!!

网友D:
你的压轮之间是否要动作一致,如果有这样的要求,建议采用位置模式控制,否则各个电机之间的位置可能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C:
两组压轮夹住料之前1-2秒钟开始转速要一致,不用管各轮子之间的相对位置(零点)是否一致,这样能否四台伺服同步?如果采用位置控制模式,有什么简单办法做到四台伺服同步?谢谢刘老师!

网友D:
如果采用位置控制模式,有什么简单办法做到四台伺服同步?

给同样的信号

网友B:
4台伺服同步是很难的,用松下就会更难,因松下电机10000分辨率,伺服更新周期长,A4系列参数调整复杂,对新手实在是一个考验,基本我想以你目前对伺服的理解,估计调整不好,最好你第一台设备找一个代理商,让代理商帮你调试,你在什么地方,如果在深圳,上海北京,山东,武汉,四川,东北三省。等地,我想我公司可以提供现场技术支持,价格也不会比其他公司高,(不包括安川伺服,因安川伺服实在赚不到钱,如果提供现场支持,可能还要赔钱)。你可以考虑,最关键是你要同步倒什么程度?

网友C:
先谢谢刘老师,沈阳老宋的指导!我在佛山一家铝业公司做机电维修,高中时辍学,喜爱电子,一直坚持自学,我公司油压设备都是三菱PLC控制,2002年,我上了两个月的PLC的培训班.应付日常维修足已.去年年底我公司请人做了一条生产线,其电器控制(用PLC)则是我搞的(估计老板也省了几万吧),现已投产生产了.于是给我们做生产线的一位厂长就要我帮忙设计另一套生产线的控制,其最后一到工序就是用四台伺服电机带动四个压轮(两个一组)匀速转动,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同步要求,每个轮只与被夹材料有相对运动,我主要考虑的是四个压轮转动时会不会转速不均匀或有震荡.伺服系统型号如下:MADDT1207控制器+MHMD022P1C电机+NEUGART(德国)PLE60减速器(I=100) 压轮用¢160MM钢筒,外包海棉及一层软橡皮,轮子转速为20 r/minm,用皮带1比1连结到减速器上.
    我给对方已讲了我以前没搞过伺服,但他们仍要做,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高手,但碰到这样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我也有点心动.
    好了,废话了这些,耽误了朋友们的时间,对不起啊!
    仍期盼沈阳老宋,刘老师等各位前辈的指导!谢谢!!!!!!

网友D:
对于这样的应用,我觉得,位置控制伺服,只要增益不调得过高,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从控制角度而言,这种应用使伺服电机,可以算是“小用”了。

网友E:
既然你四个轮子没必要严格同步,而你这又是最后一道工序.估计你也用到了PLC.干脆就选一四轴脉冲输出PLC模块和你系统其它部分也好配.驱动器也没必要设成速度模式.只要位置模式即可.可用简单的四轴直线差补来实现"同步"及位置控制.你驱动器刚性也不用调的太硬.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C:
刘老师,如果采用位置控制,用三菱FX2N PLC要配FX2N-1PG的模块吗?有没有一个模块带2轴的?

网友C:
to Motioncoordinator   请问您配三菱FX2N PLC有四轴的脉冲输出模块吗?什么型号?

网友E:
三菱应该有四轴脉冲输出模块.不过我没用过三菱的.我用过OMRON的,叫NC413.

网友D:
就我目前的理解,好象四个电机的动作是一致的,那么有一个脉冲源就够了.

网友C:
刘老师,两个电机一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转速一样.整条线用一台FX2N-128点都快用完了,我不知能否用"PLSY"指令来控制Y0 Y1口的输出,再在中间做一分四的电路板隔离,将隔离出的脉冲信号接到伺服上去,我见过您的一个帖子上用一片IC74156的,这个方法行的通吗?

网友D:
没有必要用74156,只要在两个驱动器内部设置换向就可以了。

网友C:
再问刘老师,能否把四台伺服控制器的脉冲输入接口直接并联后共用一个信号源?盼复,谢谢!

网友B:
1。"两个电机一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转速一样"
那就可以用一个脉冲源拉,方向你可以在电机上设定,只要是固定的,(我的意思是4台同时变换方向)就没有问题。
2。“能否把四台伺服控制器的脉冲输入接口直接并联后共用一个信号源?”可以,只是4个伺服不会完全同步,这样要看你对同步精度的要求拉,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安川,富士的电机我有把握同步,老三菱应该也没有问题(E系列没把握)其他的不敢讲。可能需要你有较好的伺服调整经验才可以。

网友F:
TO:沈阳老宋
1。伺服调整其实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供货商的技术支持,一般有实力的伺服代理商都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如果就是想自己动手,最好是选安川伺服,因安川西格马II型自动增益调整设置的比较好,通常,对于一般机器来讲,自动调整设定的参数已经可以很好的工作啊。这些年我一直做伺服技术支持工作,感觉是老三菱,安川,还有就是现在的富士,在自动增益调整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其中,富士最简单,最适合新手使用,只是富士在品种方面还不是很全,只有2KW以下产品。所以,需要2KW以上的伺服就只有用安川拉。
2。丝杆传动刚性比较好,改成同步带,惯量波动会比较大尤其是在很长的同步带传动应用中更是如此,对伺服要求比较高,国内一直不认可日本17位编码器问题,其实17位编码器伺服性能就是远远高于13位编码器伺服电机,具体体现不一定在最终的定位精度上,更多的是在运动精度上,或者叫伺服刷新周期上。。个人观点。
你的个人观点也太个人了吧,什么叫做“需要2KW以上的伺服就只有用安川拉”,太片面了吧?!17的的编码器?国内能够用的有多少,掰着指头数数,国内用增量的多还是绝对的多?!

网友D:
socx:

对于论坛上的发言,都是一家之言,老宋的说法,我的理解是,他只卖安川和富士。
至于17位编码器,肯定会比13位的好。不过,这点局部优势能否体现出来,到未必,至少在高速时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网友B:
帮主英明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哈哈。
其实,优势还是有的,不过需要比照测试,当然,如果优势明显,那其他产品不就没有市场拉吗。

网友F:
你帮老宋解释的意思是你的理解,让别人来看,就是有点嚣张了。安川说实话,国内认知度是最高的,富士是最烂的(日系5品牌),安川也打着第一个款打入欧美市场的日系伺服,但是安川销往国内的∑-Ⅱ型驱动器和打入欧美市场的驱动器能一样嘛?
17位确实要比13位的强很多,非常多,如机械的刚性足够,能够表现出更好的精确度,但国内的很多客户多属于民营企业,用的多嘛?国内很多数控雕刻机(注意是雕刻机而非加工中心)生产厂,在自己的宣传彩页上都写名了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90%以上都是半闭环控制,90%以上用的伺服都是增量式2500P/R或2000P/R编码器,出售给最终用户的表现大多也非常好。这里我想说的是17位也好13位也好,在国内到底有多少市场?论坛上很多朋友也是做伺服的,心里也都有个数。
片面之词,左耳进还望右耳出。

网友G:
17位编码器可以提高运动精度和伺服周期,这也太跳跃了,不过我认为还是正确的

网友B:
TO: socx:
    看得出,老兄对富士恨之入骨,也看得出老兄不是对日本产品恨之入骨,而只是对富士伺服,哈哈,这里不妨直言,富士伺服进入中国后,受富士冲击最大的就是松下伺服,没办法啊,这是日本鬼子在打架,对中国人很有好处啊,是吧。哈哈
    老兄说富士是最烂的,总要讲讲具体烂在哪个方面吧?老兄讲的雕刻机90%用2500P/R伺服。不如直接讲用松下,没什么必要躲躲闪闪的啊,松下在中国大概有10年历史,不奇怪啊,富士只有2年,富士没进入中国以前,在切割机上可能也是90%松下(不一定准确,随便猜测),现在恐怕快丢掉一半拉吧。老兄还算明智,知道松下在数控机床上是空白,将数控机床抛开,其实,即使是雕刻机,也不是A4的功劳,那是A系列打下的天下,A4不过是占拉一个长时间走低价路线的光。一个行业,一时间进不去,有太多的因素,不一定就是产品性能问题,况且,富士一个新品牌市场覆盖率如果超过松下,那松下也就太烂拉,是吧。不要讲超过,就是接近都是松下的失败。

网友D:
沈阳老宋,socx:
    我觉得,两位的探讨开始往比较激烈的方向发展了。而讨论的主题,个人认为,技术成分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最近出差了,回来后看到大家讨论的这么热呼,不胜感激!!
有几点补充一下:
1、当时使用松下的时候,位置增益,位置前馈增益、速度控制增益,速度积分补偿,共振低通滤波,和外部干扰抵抗增益,这些参数都没有修改修改。使用到两种负载上,没有出现震荡。
2、我最近看资料时,见到台达有一新品推出,上面标注着自动调适增益,这是不时说明原来的不能自动调适增益呢?还有,我想知道,台达的伺服是在那生产地,在日本么?
3、呵呵,现在2kw以下富士的,2kw以上安川的价位的确有优势(相比较而言),现在,我们正在联系着呢。
4、我使用的400w伺服在塑料机械上,使用松下的时候,是增量式编码器17位,使用台达是2500P/R增量式编码器,17位。这个我到真没怎么注意,增量式和绝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13位和17位有什么区别? 是使用场合和精度不一样么?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B:
刘兄言之有理,我就此打住,不再多说,哈哈。不好意思啊

网友D:
1、任何一个驱动器,其出厂默认参数都是安全优先,在尽可能宽的应用范围中不会出问题。一般来说,在软、硬件一致的情况下,性能放弃得越多,安全性就可以提得越高。
2、听说台达买过日本技术,但没听说生产和日本有什么关系。
3、
4、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区别,在论坛里找吧,17位当然不13位要好,对整体性能有多大影响,你可以设想,100公里行程奔驰比奥拓(其实没这么大差距)快多少,在高速公路上、在限素速60的公路上、在每隔200米一个红灯的街道上等等。

楼主:
谢谢,我找一下。

网友H:
好象富士不只2KW吧,至于增益调整,我想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

网友B:
TO:sunsanr:
    帮主已经回复,而且很全面,我就不再重复。补充一下。
1。电机振荡问题,很好解决,富士的只要降低41号参数,就OK。其他伺服也可以做到,不过具体参数不一样,要看手册才会知道。至于伺服调整,具体是大约5个参数决定,互相牵连,自动增益调整可以帮你选择一个安全范围,注意是安全,不是最佳,这个安全到什么程度,机器不同,表现也不一样,如果想最佳,一定需要手动调节。只是伺服性能好,对调试人员依赖就小一点,手动调起来容易或者基本不需要手动。性能不好,依赖就大一点,需要高手来调试。我没少给客户调松下,安川,富士(包括三洋)。小惯量(3000转电机)我感觉富士做的最好。中惯量安川最好。(个人经验啊,不是有偏见的啊,松下等其他品牌的代理请不要骂我,没其他意思,实话实说啊)
2。台达绝对不在日本生产(台达办事处人员告诉我的),应该在台湾,也许在中国本土。不过这个不重要,安川,松下也不在日本生产。也在中国本土。
3。如果你选富士,我希望你与我联系,因在富士代理商中,我敢讲论现场经验,我对富士最有发言权。另外,我们公司基本覆盖全国,一般你都会得到离你最近的办事处或分公司的支持。肯定要比那些只能卖,不能服务的公司要好。我电话:024-23286338。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4。绝对码盘1。贵,2。如果第一次上电,需要马上知道电机位置,那必须绝对码盘,否则,不需要。基本讲使用上没有其他的区别拉。
5。17位与13位区别,帮主讲的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
6。TO CQL: 到今天为止,富士W系列规格只有50W 100W 200W 400W  750W  1000W 1500W 2000W 几种,所以确实存在规格不全问题。要看客户具体需要。

网友I(2008-12-10):
看了各位的见解,真是高手,我毕业一年,用过松下和三洋的伺服,从来不知道怎么调整参数,只是改一下控制模式,就用上了。至于监控软件,也看不懂,调试参数不知道从何下手,也不知道调试到何种地步算是OK,以后真得多学学。

网友J:
各位大侠,你们见过调制频率位4Khz的伺服驱动器吗? 调制频率高了当然好,但是同样的性能有的厂商用4Khz也能做出来。

同样,别认为编码器位数越高越好,只要能满足需要进行了。13位编码器在交流伺服上已经绰绰有余了, 做不好是水平不行。

网友J:
“13位编码器在交流伺服上已经绰绰有余了?!”———难道Fanuc和三菱是傻子,非要在普及型数控系统中标配17位或18位的反馈分辨率,在中高端数控系统中标配100万的,可选1600万?!

网友K:
载频高低基本靠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关于载频高低基本靠电机~~~

正解,主要看电机设计的怎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关于“13位编码器在交流伺服上已经绰绰有余了?!”———难道Fanuc和三菱是傻子,非要在普及型数控系统中标配17位或18位的反馈分辨率,在中高端数控系统中标配100万的,可选1600万?!

现在国内的数控系统有用到这么高的吗?

再说了,利用电机的光电编码器只能做成位置半闭环,如果你的丝杠之类的机械部件精度不高,即便配个17位的编码器,能体现出它的优势吗?

就像给你一个好的处理器,配个烂主板, 性能就高吗?

网友L:
“现在国内的数控系统有用到这么高的吗”———不仅仅是有,而且会越来越多! 大连光洋已经以自有技术做到了800万每转的分辨率,广数,凯恩帝,华中,高精等主流数控厂家都会很快推出至少是17位的产品。

诚然“做不好是水平不行”,不过意识不到,就远非做不到这么简单了。

网友D:
"再说了,利用电机的光电编码器只能做成位置半闭环,如果你的丝杠之类的机械部件精度不高,即便配个17位的编码器,能体现出它的优势吗? "
半闭环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机械部件的精度,而在机械部件的温升。比如,高速运动一段时间后,丝杠的温度以及温度梯度都是很难把握的。

网友J:
对:刘岩利 关于"再说了,利用电机的光电编码器只能做成位置半闭环,如果你的丝杠之类的机械部件精度不高,即便配个17位的编码器,能体现出它的优势吗? "
半闭环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机械部件的精度,而在机械部件的温升。比如,高速运动一段时间后,丝杠的温度以及温度梯度都是很难把握的。
内容的回复:

我是做研发的, 只从理论上进行根本分析,实际应用的很多工况不是很了解,但是从理论上就可以分析出来的结果在实际中一定会遇到,实际中遇到的情况理论上可能没有进行分析。

至于丝杠等机械部件, 如果不采用丝杠间隙校正或丝杠死区补偿之类的措施, 基于电动机光电编码器的半闭环控制肯定不可能始终达到一种很高的精度。随着设备的运行,机械部件存在磨损、温度变化后的各向异性等原因, 从电机编码器构成的半闭环内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变化的,因为这些因素都在闭环控制系统之外。并且丝杠在运行过程中的刚度变化应该是有的, 刚度、负载惯量不同并且存在丝杠死区时,多轴差补的精度并不是只有电机的高精度编码器所唯一决定的。

当然了, 电机采用高精度编码器肯定比低精度编码器要好,但是采用精度稍低一点的编码器并不是完全达不到所要求的精度。 关键还是要要从整体来评价系统的精度, 单从一个编码器分辨率17或者18位来说, 只是一个会影响到精度的因素。

只是一家之谈,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M:
伺服参数自整定: 基本上进口品牌的厂家都会提供一个伺服参数自整定的功能.但都有应用所指,如力士乐软件只针对机床,高速冲剪类做好了相关的底层的函数库,你只需要介面要求,填上对应的数字,设备会自动修改三个环的参数,通常情况下,我们由低速开始做到你所要求的实际速度,就可以了。但是个人认为该方法,不利于你掌握三环调试的原理。对于楼上谈到的高速运行一段时间后,机械部件温升在底层函数库已有考虑,请注意这些数据都是在理想状态下所采集的。

真正的三环调试,需要考虑机械加工当中存在的误差,在机械加工后,根据实际工况再进行调整。有可能曲线并不很想,但实际加工的产品可能满足工艺需要。

网友J:
当然了, 电机采用高精度编码器肯定比低精度编码器要好,但是采用精度稍低一点的编码器并不是完全达不到所要求的精度。 关键还是要要从整体来评价系统的精度, 单从一个编码器分辨率17或者18位来说, 只是一个会影响到精度的因素。

 ===========================================================

其实数控系统采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并非完全意在提高系统精度,就算是海德汉的25位编码器,目前向中国供货的精度也只有±20角秒,而多摩川的17位编码器精度名义上是±80角秒,最大可达±3个角分,所以高分辨率并不意味着高的角精度。也就是说,Fanuc和三菱在中高端数控系统中标配每转100万分辨率,可选每转1600万分辨率反馈,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片面追求位置精度,而是在于提高加工轨迹的平顺度和走刀速度的平滑性,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这2家日系数控企业关于纳米插补的有关技术描述。

网友N:
真是不少高手在这里。久违。

网友O:
应用伺服,维修伺服和伺服电机都已经离伺服技术很远了,希望看到更多伺服开发技术的讨论。

网友P:
非常精彩!希望大家急需讨论下去!顶!

网友Q:
PistoN 不要光吆喝,也来发表发表观点嘛

网友R:
有说明书吗?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S:
我有松下A4说明书,但有些参数还不会调。

网友K(2009-01-10):
引用 网友J:

当然了, 电机采用高精度编码器肯定比低精度编码器要好,但是采用精度稍低一点的编码器并不是完全达不到所要求的精度。 关键还是要要从整体来评价系统的精度, 单从一个编码器分辨率17或者18位来说, 只是一个会影响到精度的因素。

有限的编码器分辨率,不仅仅影响系统精度,由于速度差分的存在,会在速度环和电流环引入分辨率噪声,导致较高频率的转矩纹波。特别是在高响应,高增益的情况下,分辨率噪声的影响会更明显。

网友T:
对:当时明月 关于引用bookujsnj 的回复内容:

当然了, 电机采用高精度编码器肯定比低精度编码器要好,但是采用精度稍低一点的编码器并不是完全达不到所要求的精度。 关键还是要要从整体来评价系统的精度, 单从一个编码器分辨率17或者18位来说, 只是一个会影响到精度的因素。

有限的编码器分辨率,不仅仅影响系统精度,由于速度差分的存在,会在速度环和电流环引入分辨率噪声,导致较高频率的转矩纹波。特别是在高响应,高增益的情况下,分辨率噪声的影响会更明显。

"由于速度差分的存在,会在速度环和电流环引入分辨率噪声,导致较高频率的转矩纹波", 速度环和电流环设计中可以避免这些高频噪声。顺便问一下, 速度差分----即加速度, 这个用在哪里? 现在的伺服一般均采用PI控制,速度查分用在哪里呢?   难道是电流环前馈?

内容的回复:

"由于速度差分的存在,会在速度环和电流环引入分辨率噪声,导致较高频率的转矩纹波", 速度环和电流环设计中可以避免这些高频噪声。顺便问一下, 速度差分----即加速度, 这个用在哪里? 现在的伺服一般均采用PI控制,速度查分用在哪里呢?   难道是电流环前馈?

网友L:
不怕做不到,更怕想不到。

个人以为“当时明月”所提的“差分”,未必一定指是速度必须由位置反馈差分得到,而更多的是指三环误差的取得方式,位置反馈分辨率低,位置偏差的当量就大,在乘上(高)增益所得到的速度指令的脉动就大;低由位置反馈分辨率差分所得的速度检测分辨率自然高不到哪儿去,速度偏差的当量也就大,在乘上(高)增益所得到的电流指令的脉动一样也会大;这也就是所谓的“分辨率噪声”的来源和影响了。其实电流环也同样存在分辨率噪声问题,尤其是国内当前普遍采用的TI2000系列DSP的片内A/D的偏低的有效分辨率导致的高量化噪声问题。

网友K:
呵呵,不好意思。本人嘴拙,啰嗦不清。还是波恩兄表述的明白!

网友L:
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网友U:
好,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V(2011-08-19):
嘿嘿.波恩同志说道我心坎里去了.

网友W:
用自整定,分在线和离线,伺服会根据机构的实际情况抓出楼主说的那些参数,但一般情况下还得看机构的运行情况来做一定的微调!不过方便很多了,我们是伺服厂家,可以加Q2238262396交流!

网友X(2017-12-05):
学习学习  我也在查找这方面的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