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H00T的高速脉冲输出是什么形式?

楼主(2006-04-30):
请问高位高手,因为要配伺服电机时,他们都问这个问题。
说是,差分输出的可靠性高,而开集电极输出的要差一些。
所以,在此请问高位高手,谢谢!!

网友A:
没错,差分信可客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些.台达EH有个型号,输入和输出各新增有两点是差分输入形式,输出脉冲频率可以达到200KHZ,抗干扰比较强。

楼主:
我使用的是eh3200T,这样说,就是开集电极输出了。
那么,它配富士伺服或者安川伺服有问题么?

网友B:
我现在亦有此类工程,请教 yangyafeng你说的是何型号?!我想用安川伺服或台达的,请问哪个好点?谢谢!

网友C:
如果你的PLC市选择的台达的,建议你还是使用台达的伺服电机,因为台达的PLC和台达的伺服电机配套使用时,容易调试,设置参数也比较容易。

网友A:
型号是DVP32EH00M。

网友D(2007-11-28):
请问,我用的是EH3200T,买的时候都给带什么东西呀
还有啊,什么叫差分输入输出,
晶体管输入输入出最大的电流是多少啊,
可 不可以跟继电器输出的那种用一种接法呀(共公共端)

楼主:
不带的什么东西,只是一个本体,不过你可以要求供货商提供下载线,编程软件等
差分输入是一种方式,采用两输入端口,取信号的差值,如此防止了干扰源在信号线上的干扰。
晶体管输入输出电流和温度有关系,最小可达0.1a,com 2a
可以跟继电器输出的那种用一种接法(共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