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20变频器通讯口的问题

楼主(2006-04-30):
在我做项目的过程中,先后有3台MM420变频器的通讯口不好用了,其中有两台只要插上通讯线,其他的变频器就全通讯不上了,经过一段时间,又有一台通讯不上了,这次只是它自己通讯不上。

请问各位大侠:都有那些情况可以导致变频器的通讯口坏掉呢?

              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网友A:
严格按照EMC规范施工

楼主:
什么是EMC呀?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B:
电磁兼容性(EMC);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啊!

网友C:
共模电压高出要求的电压范围就会烧坏485口

楼主:
共模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呢?
是PLC与变频器的共地电压吗?

网友D: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