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6-04-30):
一台富士伺服控制转刀塔时异常声音,无法正确定位,换一台伺服就正常了!求教伺服驱动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一台伺服是说换整套还是驱动器还是电机?
建议采用排除法,换同型号的电机试试?然后再换同型号的驱动器试试?如果是驱动器问题请检查两台驱动的参数设置是否完全一样?

网友B:
硬件故障、参数不对,接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