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几台显示控制仪表离计算机有2000多米,要搞集中监控软机怎么搞啊?

楼主(2006-04-30):
我的好几台显示控制仪表离计算机有2000多米,要搞集中监控软机怎么搞啊?

网友A:
1、走RS485总线加中继器,布线比较麻烦。
2、用数传电台。
3、用GPRS/CDMA进行传输。

网友B:
看你现场条件了,比较空旷的话问题不大,从现场到控制室障碍比较多的话最好还是用485总线。

网友C:
比较理想的办法是通过数传电台采集,通过轮询方式采集.我们在焦化厂做过此项目.如仪表有232\485接口,通过电台采集到计算机的串口上.具有传输简单,投入低,维护费用低等特点.工作稳定.

网友D:
用RS485总线加中继器ADAM-4510S供20VDC电源,布线比较麻烦,但比较经济。 你选用的通讯显示仪表要与计算机通讯想应用何种计算机软件,我可帮助你。有专用的计算机软件用于监控。(附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