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额定损耗是多少?

楼主(2006-04-30):
变压器是否有额定的损耗?如何计算的?假如380V变220V30KW的变压器损耗是多少呢?

网友A:
变压器的损耗分为空载损耗与负载损耗.每个设计型号的变压器,它的容量/电压级别/联接组别都相同时,而损耗不一样.

网友B:
有,而且几乎不变.

网友C:
变压器的合格证上有

网友B:
主要是铁心的质量,磁通密度.

网友D:
我只知道,变压器要变成380V用三角行接法就可以拉

处学者~~不要见笑

网友E:
一般变压器的选型手册上都有,方便你选,怎么计算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说不好,

网友F:
我提供转贴我朋友在所内网站的资料给你们看看吧,他写的很详细了!
    电力系统要把电能从发电站送到用户,至少要经过4-5级变压器方可输送电能到低压用电设备(380V/220V)。虽然变压器本身效率很高,但因其数量多、容量大,总损耗仍很大。据估计,我国变压器的总损耗占系统总发电量的10%左右,如损耗每降低1%,每年可节约上百亿度电,因此降低变压器损耗是势在必行的节能措施。
1、 变压器损耗计算公式
(1)有功损耗:ΔP=P0+KTβ2PK -------(1)
(2)无功损耗:ΔQ=Q0+KTβ2QK -------(2)
(3)综合功率损耗:ΔPZ=ΔP+KQΔQ ----(3)
Q0≈I0%SN,QK≈UK%SN
式中:Q0——空载无功损耗(kvar)
   P0——空载损耗(kW)
PK——额定负载损耗(kW)
SN——变压器额定容量(kVA)
I0%——变压器空载电流百分比。
UK%——短路电压百分比
β ——平均负载系数
KT——负载波动损耗系数
QK——额定负载漏磁功率(kvar)
KQ——无功经济当量(kW/kvar)
上式计算时各参数的选择条件:
(1)取KT=1.05;
(2)对城市电网和工业企业电网的6kV~10kV降压变压器取系统最小负荷时,其无功当量KQ=0.1kW/kvar;

(3)变压器平均负载系数,对于农用变压器可取β=20%;对于工业企业,实行三班制,可取β=75%;
(4)变压器运行小时数T=8760h,最大负载损耗小时数:t=5500h;
(5)变压器空载损耗P0、额定负载损耗PK、I0%、UK%,见产品资料所示。

2、变压器损耗的特征

P0——空载损耗,主要是铁损,包括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磁滞损耗与频率成正比;与最大磁通密度的磁滞系数的次方成正比。

涡流损耗与频率、最大磁通密度、矽钢片的厚度三者的积成正比。

PC——负载损耗,主要是负载电流通过绕组时在电阻上的损耗,一般称铜损。其大小随负载电流而变化,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并用标准线圈温度换算值来表示)。

负载损耗还受变压器温度的影响,同时负载电流引起的漏磁通会在绕组内产生涡流损耗,并在绕组外的金属部分产生杂散损耗。

变压器的全损耗ΔP=P0+PC

变压器的损耗比=PC /P0

变压器的效率=PZ/(PZ+ΔP),以百分比表示;其中PZ为变压器二次侧输出功率。

3、变压器节能技术推广

1) 推广使用低损耗变压器;

(1)铁芯损耗的控制
变压器损耗中的空载损耗,即铁损,主要发生在变压器铁芯叠片内,主要是因交变的磁力线通过铁芯产生磁滞及涡流而带来的损耗。
最早用于变压器铁芯的材料是易于磁化和退磁的软熟铁,为了克服磁回路中由周期性磁化所产生的磁阻损失和铁芯由于受交变磁通切割而产生的涡流,变压器铁芯是由铁线束制成,而不是由整块铁构成。
1900年左右,经研究发现在铁中加入少量的硅或铝可大大降低磁路损耗,增大导磁率,且使电阻率增大,涡流损耗降低。经多次改进,用0.35mm厚的硅钢片来代替铁线制作变压器铁芯。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生产节能材料,变压器的铁芯材料已发展到现在最新的节能材料——非晶态磁性材料如2605S2,非晶合金铁芯变压器便应运而生。使用2605S2制作的变压器,其铁损仅为硅钢变压器的1/5,铁损大幅度降低。
(2)变压器系列的节能效果
上述非晶合金铁芯变压器,具有低噪音、低损耗等特点,其空载损耗仅为常规产品的1/5,且全密封免维护,运行费用极低。
我国S7系列变压器是1980年后推出的变压器,其效率较SJ、SJL、SL、SL1系列的变压器高,其负载损耗也较高。

80年代中期又设计生产出S9系列变压器,其价格较S7系列平均高出20%,空载损耗较S7系列平均降低8%,负载损耗平均降低24%,并且国家已明令在1998年底前淘汰S7、SL7系列,推广应用S9系列。

S11是目前推广应用的低损耗变压器。S11型变压器卷铁心改变了传统的叠片式铁心结构。硅钢片连续卷制,铁心无接缝,大大减少了磁阻,空载电流减少了60%~80%,提高了功率因数,降低了电网线损,改善了电网的供电品质。 连续卷绕充分利用了硅钢片的取向性,空载损耗降低20%~35%。运行时的噪音水平降低到30~45dB,保护了环境。

非晶合金铁心的S11系列配电变压器系列的空载损耗较S9系列降低75%左右,但其价格仅比S9系列平均高出30%,其负载损耗与S9系列变压器相等。

2) 选择与负载曲线相匹配的变压器

案例分析:配电变压器的容量选择

A、按变压器效率最高时的负荷率βM来选择容量

当建筑物的计算负荷确定后,配电变压器的总装机容量为:

S=Pjs/βb×cosφ2(KVA) (1)

式中Pjs——建筑物的有功计算负荷KW;

cosφ2——补偿后的平均功率因数,不小于0.9;

βb——变压器的负荷率。

因此,变压器容量的最终确定就在于选定变压器的负荷率βb。

我们知道,当变压器的负荷率为:

βb=βm=(1/R)1/2时效率最高。 (2)

R = PKH / Po (即变压器损耗比) 

式中 Po——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PKH ——变压器的额定负载损耗,或称铜损、短路损耗。

以国产SGL型电力变压器为例,其最佳负荷率计算如下:

表 国产SGL型电力变压器最佳负荷率βm

容量(千伏安)

空载损耗(瓦)

负载损耗(瓦)

损耗比R
2.62
2.69
3.13
3.20
3.28
3.37

最佳负荷率βm%
61.8
61.0
56.6
55.2
55.2
54.5

由表可见,如果以βm来计算变压器容量,必将造成容量过大,使用户初期投资大量增加。其原因Pjs是30分钟平均最大负荷P30的统计值,例如民用建筑的用电大部分时间实际负荷均小于计算负荷Pjs,如果按βm计算变压器容量则不可能使变压器运行在最高效率βm上,这样不仅不能节约电能且运行在低β值上,则消耗更多的电能,因此按变压器的最佳负荷率βm来计算变压器的容量是不合理的。

B、按变压器的年有功电能损耗率最小时的节能负荷率βj计算容量

由于实际负荷总在变化,无法精确计算出变压器的电能损耗。然而对于某类电力用户,它的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最大负荷损耗小时数可依据同类用户统计数据来近似计算。

变压器的年有功电能损耗可按下式估算

△Wb=PoTb+PKH(Sjs/S2e)² τ=PoTb+ PKHβ² τ (3)

式中 β——计算负荷率,等于变压器的计算视在容量Sjs与额定容量Seb之比

Tb——变压器年投运时间

τ——年最大负荷损耗时间,可由年最大负荷利用时数T m查Tm-τ关系曲线。 

用户电力负荷消耗的年有功能为:

W=βSebcosφTm (4)

则变压器的年有功电能消耗率为:

△W%= △Wb/W=(PoTb+PKHβ² τ)/βSebcosφTm (5)

令 d△W%dβ =0

求出变压器年有功电能损耗率最小时的节能负荷率βj;

βj=(PoTb/ PKHτ)1/2=(Tb/τ)1/2 * βM (6)

即配电变压器按照节能负荷率βj计算容量时,其年有功电能损耗率最小。

由式(6)可见,变压器的节能负荷率与年最大负荷损耗时间有关,τ越低βj越高。然而由于Tm值及Tm值所对应的τ值,对于高层民用建筑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可参考工业企业的类似资料。Tb按7500h,而根据高层民用建筑的不同功能,τ值在2300-4500范围内选取,因此βj=(1.3-1.8)βM。从表(1)干式变压器的最佳负荷率βM值,可求出节能负荷率βj。

对于高层写字楼,由于五天工作制,且晚上下班后的其余时间均处于轻载,其电力负荷的运行特点,相当于工业企业的单班制生产,变压器的节能负荷率βj=0.85-0.98;

对于高层宾馆及高层建筑中以商业为主的大厦,其相当于工业企业的两班制生产,变压器的节能负荷率βj=0.71-0.85。

由此可见,按节能负荷率计算变压器的容量,要小于按最佳负荷率所计算的变压器的容量,这样不但年电能损耗小且一次性投资省。

C、按变压器的经济负荷率计算容量

上节分析可知按年有功电能损耗率最小时的节能负荷率βj计算变压器的容量有利于节省初投资。然而相当于二班制运行特点的高层建筑中的配电变压器,按βj计算出的容量还是偏大,必将增加用户的一次性投资。如何能做到既能节省一次性投资,又能使电能损耗小,或者说能否做到初投资省和电耗小这对矛盾在变压器运行在负荷率的某一区域内获得相对统一,下面我们对变压器的年有功电能损耗率公式作进一步的分析。

对同一变压器,在某一负荷率β运行情况下的年有功电能损耗率如式(5),而在节能负荷率下的年有功电能损耗率为:

△Wj%=(PoTb+PKHβ2jτ)/βjSebcosφTm (7)

用(5)式的两边除以(7)式的两边,并用(6)式代入,整理后得:

△W%/△Wj%=1/2(β/βj+βj/β) (8)

上式为变压器运行在某一负荷率β时的年有功电能损耗率相对于运行在节能负荷率βj时的年有功电能损耗率随相对节能负荷率变化的函数关系。

该式中当β=βj时,△W%/△Wj%=1,当β>βj或β<βj时,△W%/△Wj%均大于1。当β/βj从1.0增加到1.3,增加30%时,△W%/△Wj%从1.0增加到1.035,只增加了3.5%;当β/βj从2.0增加到2.3,增加15%时,△W%/△Wj%从1.25增加到1.37,增加了9.6%。

可见在β/βj的低值区,△W%/△Wj%的增加值相对于β/βj的增加值是非常微小的,且增加的速率也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在该区域中,我们用微小的年电能损耗率增加值来换取变压器的容量的较大减小使得一次性投资的明显降低,因此,我们选择相对节能负荷率β/βj在1-1.3范围内,即经济负荷率为:

βjj=(1~1.3)βj (9)

我们按经济负荷率βjj选出的变压器容量,要比按节能负荷率βj选出的变压器容量降低一级,由此而节约的初投资远大于配电变压器的年有功电能损耗费用,做到了经济性与节能性这对矛盾的相对统一,显然这是一种既科学又经济合理的方法。

这里讨论的配电变压器容量的计算方法,主要是针对高层建筑中所使用的变压器,即使用干式或环氧树脂浇注变压器,然而该方法也适用于使用其他配电变压器的场合。

结论:

① 负载曲线的平均负载系数越高,为达到损耗电能越小,要选用损耗比越小的变压器;负载曲线的平均负载系数越低,为达到损耗电能越小,要选用损耗比越大的变压器。

② 将负载曲线的平均负载系数乘以一个大于1的倍数,通常可取1-1.3,作为获得最佳效率的负载系数,然后按βb=(1/R)1/2计算变压器应具备的损耗比。

③ 对于实际负载,变压器本身应具有较佳的损耗比,而且总损耗最小,即空载损耗与负载损耗之和要尽可能地小。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飞哥0在 2006-5-10 10:47:00 发表的内容:
  我提供转贴我朋友在所内网站的资料给你们看看吧,他写的很详细了!
    电力系统要…
--------------------------------------------------------------------------------------------

网友H:
其实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做计算题的话另当别论了

网友F:
对了,动力勇,你好像发过一个帖子,说有电气绘图软件,给我发个来看看!先谢。邮箱:jianwenhu23@126.com

网友E:
太复杂了。有点看不太懂了

楼主:
大家有所不知,供电局一个月收变压器损耗费都几万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