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品牌变频器的制动电阻能否互换

楼主(2006-04-30):
我公司现有一台7.5KW ABB变频器,带制动电阻,已坏,现有一施耐德7.5KW变频器,自身带有制动斩波器,因施耐德资料有限,无法确定其配套的制动电阻数值,请各位老师指教,是否可以用施耐德变频器,ABB现有的制动电阻一起使用?

网友A:
可以,因为我半年前正好给客户更换过,原来他们用的是ABB550 15KW的变频器(外置制动单元),现换上的是ATV5815KW的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直接将制动电阻接在效果很好。有问题联系我025-83428082

网友B:
查施耐德选型手册,如果阻值和功率相近可以使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不过起重、提升行业注意:电阻无非关心两个参数电阻、功率!

网友D:
不同类型的变频器,只要功率基本相同,所带负载如果相同的话,制动电阻可以互换的,但是需要注意ED%的问题,不同厂商对于制动能量调制方式有点差别.Rb小,功率大的话,刹车会很快的.

网友E:
没什么问题,考虑制动功率就可以

网友F:
制动电阻要看它的阻值和功率吗。
阻值太小的话你的整流器件将流过过大的电流而出现问题。
功率也是要看的了,看你需要多大的制动力矩来选择制动电阻的功率大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