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集水井的液位采用何种方式控制液位。用电导式液位控制好呢还是用浮球液位计好?

楼主(2006-04-30):
污水处理集水井的液位采用何种方式控制液位。用电导式液位控制好呢还是用浮球液位计好?

网友A:
从安全角度上看用磁浮球液位计应该好些

网友B:
要开关量控制还是连续量控制?

网友C:
这个不太懂,请高手指点了
   刘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个人觉得,浮球又经济又可靠。

网友E:
这要看你的项目成本和要求的控制精度!通常我们公司用的是液位传感器.还要看你控制柜的传感器的距离,选数字量还是模拟量的.

网友F:
用电缆浮球液位计最好,70元左右,5KW以下

网友G:
用浮球的,配合性能好的仪表如宇电AI仪表

网友H:
污水处理集水井的液位液位控制方式,通常是用位式控制,用电导式液位控制好。耐腐蚀内用,价格便宜。 我应用过,购买了鼎湖的产品。应用在柠檬酸污水项目上。用计算机来控制污水处理。系统采用AI系列宇电产品。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效果不错。 http://www.zheshi.com/b/indexp.htm 液位计、液位开关、料位计、料位开关、界面测控仪表专业制造商 肇庆市鼎湖仪表厂 email:dhyb@dhyb.cm.cn 电话:0758-2718806 传真:0758-2731106

网友H:
伦伦:图片已上传。

网友I(2008-01-27):
处理污水处理集水井的液位最好的方式是用电子式液位开关(并不是电导式液位开关),处理这种污水绝对没问题,价格便宜,关键是不用维护,就算有污垢在上面也不会影响它的正常工作的,比浮球式的好多了

网友J:
建议采用浮球开关

网友K:
浮球好,不要用静压式的

网友L(2008-03-26):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M:
采用什么样的仪表,主要看现场的工况
如果污水中没有粘性物体,无滞留物可以采用浮球式的
结构简单,安全可靠 ,维护方便
如果现场工况比较恶劣,可以采用电缆式的浮球,塑料材质,价格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