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台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6-04-30):
to刘版主和其他高手:
   请问对单轴平台在一定长度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什么区别,各自是怎么理解的,假如我要做了一个在500mm上定位精度是0.02mm的台子,不考虑负载等情况,导轨丝杠和光栅的精度怎么选择,做完后具体该怎么样检测台子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请问脉冲当量和光栅尺的分辨率的关系?,
   光栅尺的分辨率和光栅尺的精度是两个概念么?,

网友A:
1、定位精度一般是针对在一定长度范围内而言的,在此长度范围内任意方向任意距离的精度,通常是有一个基本精度,然后会随着固定长度的增加按固定精度增加,例如250mm,简单公式描述就是A+nB,A基本精度,B增加250mm对应精度,n增加长度对于250mm的倍数。。。。
    重复定位精度就是按固定方向,固定点位,固定长度的精度,既然称为重复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过程的重复过程,同样的系统,这个精度要比定位精度高(也就是数值小),因为起码不考虑反转时传动系统的背隙等问题。。。
    如果整个系统的精度预定下来了,那么你要保证执行机构、传动和检测的精度都分别要好于系统精度才行,起码要等于,绝对不能低于系统精度,否则整个系统精度就会按其中一个部件的这个低精度来决定了。。。
    关于检测整个系统的精度问题,它起码要比你选用的光栅精度要高,而且一般都是采用专用的高精度激光栅进行整个系统测量,普通光栅测量好象没多大意义,所以你只能按选用的器件精度估算出你的系统精度,如果要实际测量就只能掏钱买更贵的测量系统了哦,呵呵
2、脉冲当量一般是步进和伺服等执行机构接受一个脉冲的转动角度,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电机的接收脉冲的分辨率,似乎和光栅尺的分辨率无关。。。
3、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概念,例如我们走的楼梯,每个楼梯的高度就是分辨率,而每个楼梯这个高度的准确性的叠加(或称为误差的叠加)就是精度... 有误之处请见谅并指正,祝五一节日快乐

网友B:
我一般是这样选的。
如果我要的定位精度是0.02mm,我选用丝杆和验测元件的精度范围用0.02mm/3~5,是用3还是用5就要看控制是不是很严格了。

网友C:
“请问脉冲当量和光栅尺的分辨率的关系?”
“脉冲当量一般是步进和伺服等执行机构接受一个脉冲的转动角度,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电机的接收脉冲的分辨率,似乎和光栅尺的分辨率无关。。。”
个人建议,如果使用脉冲信号控制电机的话,在选型使两者大致相当。

网友D:
如果开环传动,机械系统精度一定要高于理论要求的指标。一般至少要高一倍以上吧。如果是闭环传动,机械系统精度可以低一些,不过从复定位精度不能低,然后可以考虑系统补偿,如果机械系统精度低于要求的定位精度,理论讲,必须做标定,才有可能保证系统定位精度。不过。0。02的定位精度不是很高,对于做高精度系统的人讲很容易做到。

网友E:
一点建议
如果用滚珠丝杠作在全行程500mm上的定位精度0.02mm的话,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滚珠丝杠、导轨的精度要慎重选择,还要考虑到轴承的质量和安装精度,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把温度的影响也考虑进去。我公司生产这种滚珠丝杠平台的大概工序是首先把买来的滚珠丝杠和导轨先用激光干涉仪检测并且把它拉直,制作的时候通常都是用激光干涉仪测量来进行装配,制作完成后再用三座标测量仪检测,我们选用的是德国bosch公司的C6等级的滚珠丝杠和导轨,最终的滚珠丝杠平台的开环定位精度是0.02mm/300mm。
制作这个精度的产品,一些必要的安装工艺和检测设备还是需要的,这好比用精度10u的数控机床,不可能做出来要求精度5u的活一样。

网友F(2006-10-13):
大家对凡夫俗子的解释都没有异议么?
对于这2个概念,我一直有疑问,不同的定义也五花八门,大都隔靴搔痒,不切要点。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如何在产品选型和设计中,区别对待这2个精度指标?
厂家对自己产品的标示(比如,直线运动单元,数控机床)也从来没指明基于什么标准,采用了什么测量方法,作了多少次测试,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就给出了一个数值作为产品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数据。
版主,能帮助给个权威的解释么?能列出一个测量着两种精度数据的方法和步骤么?
谢谢!

网友D:
绝对与重复定位精度就像凡夫俗子讲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至于长度与精度关系,实际是针对具体元件而言,因长度越长,精度越难保证,所以,类式导轨之类的部件精度后面都会有一个长度单位。标准国际有啊,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标准,测量方法在标准里面有,不像你说得那样,否则,机床厂也就不用花数百万购买激光干涉仪拉。如果你真的是做测量行业的,你就知道你的答案拉,哈哈。权威测量仪器就是激光干涉仪,权威激光干涉仪是英国雷尼绍激光干涉仪,我是他的代理商。哈哈哈哈

网友G:
哈哈哈哈哈!是啊若是做测量的一定知道这两个概念,因为光栅做为位置的反馈元件,但在检测机床的直线度,定位精度等主要用激光干涉仪,因为光是准确,光栅无论是材料是铁的还是陶瓷,玻璃大都会受温度,长度等因素影响,可是光不会的.
如果要什么权威的解释
我可以告诉你,海克斯康,三丰,蔡司这些公司在这方面用无论是使用还是检测都是有权威的.

网友C:
"光栅无论是材料是铁的还是陶瓷,玻璃大都会受温度,长度等因素影响,可是光不会的."
虽然与讨论的问题无关,但是从基本物理的角度而言,您真的有把握?
“我可以告诉你,海克斯康,三丰,蔡司这些公司在这方面用无论是使用还是检测都是有权威的.”
如果从“光”的角度而言,我还是比较信任德国的菜丝。

网友F:
举一个例子吧:
现在我要选购一个X-Y工作台,用于点到点的定位(有循环往复),我该更关心哪一个精度指标?

如果,我的X-Y工作台要做圆弧插补运动,我又该更关心那一个精度指标?

网友C:
重复精度。

看你是多大的圆了,一般也是重复精度

网友F:
那请问,既然都向重复精度看齐,它的数值也比定位精度低,那么定位精度的数值列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能举一个例子,我们只关心定位精度么?

网友G:
呵呵!
版主我觉得蔡司,海德汉,雷尼紹,莱卡在光学的应用上各有千秋。
如果光在我们机床校验直线度,角摆,垂直度等检测上都没把握的话,还有什么来做标准的“尺子”呢?
我刚入自动化这行所说的不一定正确!请多指教!

网友C:
能举一个例子,我们只关心定位精度么?
没有重复精度,绝对精度是没有意义的。机械件的加工在重视重复精度的(多次加工出来的尺寸总要一致吧)同时,也关心绝对精度(也要和给定的尺寸一致吧)

网友H:
还是不明白 定位精度 和 重复定位精度的区别 有更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吗???

网友I:
我们做的设备,垂直运动行程8m,重荷1吨,全程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为0.05/0.025不知道这个精度在国内是不是算高的了?

网友J:
目标平台精度已达百万分之一 专用飞机零件加工

网友K(2010-07-13):
问我,电机不一样  是不是会对光栅尺的精度有影响吗 ?比如松下伺服电机或是台达伺服和步进电机比较

网友C:
问我,电机不一样 是不是会对光栅尺的精度有影响吗 ?比如松下伺服电机或是台达伺服和步进电机比较

电机不一样,不会影响光栅尺的精度,但是可能会影响光栅尺信号的传输。不同的电机,其电磁兼容性会有所不同,对周围辐射、传播的电磁干扰的程度不同。电磁干扰到了一定程度后,光栅尺的信号传输就可能被影响,甚至光栅尺的工作也会被影响。

网友L:
不同的电机原则上不会影响光栅尺的精度,但如刘版主所言,可能影响光栅尺的信号传输和读数结果。

既便光栅尺和读数不受影响,不同的电机驱动同样的平台,最终定位精度也可能不同。

网友M:
对于高精度平台,

若光栅信号被干扰导致位置检测的误差 原则是要必须禁止。这样最坏会导致系统发热和飞车

而且,对于精度来说,光栅编码器一般不是瓶颈。

精度最好用激光干涉仪来标定,有时和你设计的可能有差距,可以反过来改善你的设计。

一提到精度,产品的差距和设计水平便会凸显出来。

网友L:
“若光栅信号被干扰导致位置检测的误差 原则是要必须禁止。”———顶!

网友N:
因为光栅做为位置的反馈元件,但在检测机床的直线度,定位精度等主要用激光干涉仪,因为光是准确,光栅无论是材料是铁的还是陶瓷,玻璃大都会受温度,长度等因素影响,可是光不会的.

光是最難搞的 他的組合成分太多了 他會發散 經過兩種不同的介質 同介質兩種溫度 他會折射

若光栅信号被干扰导致位置检测的误差 原则是要必须禁止

說得好 但原則歸原則 作規作 經常是兩碼事

网友O(2012-04-27):
要求0.02用光栅尺 没有病吧    丝杆和导轨用好点 随便过   你要用光栅尺就看你定位精度要好高啦 一般高点就是6.3.3 定位0.006 重复0.003  用哪个激光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