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插补同步问题

楼主(2006-04-30):
我们现在做的系统为三轴插补联动,其中各轴均为360度旋转运动,现在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插补同步问题,我使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采用控制卡来发三轴的插补脉冲,控制卡实际发出的脉冲是完全同步的(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的到),其中要求第一轴以一定的速度运转,其他轴均为跟随速度根据运动距离自动调整自己的速度(控制卡里三轴插补实现的功能),问题是各轴均是通过伺服带动且其减速比特别是转动惯量不同,导致各轴的滞后性严重不一致,使得我的系统在低速时基本正常,但速度一提高就会导致同步性下降,加工的工件变形,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使得高低速尽量一致(绝对一致我知道不可能)。伺服的刚性我也都调过,提高刚性效果当然有改善但是刚性太强系统噪音会太大客户难以接受,且这样对机器损伤也会较大,关键是有没有好的补偿方法使得刚性在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能使高低速同步效果更好。

请各高手指点,特别期待刘老师的回复!

网友A:
建议采用模拟量输出,编码器反馈到上位运动控制器的方式。你首先要知道测量位置,才能够纠正偏差。
这样位置环在上位控制器才好动态调整精度。

网友B:
“其中要求第一轴以一定的速度运转,其他轴均为跟随速度根据运动距离自动调整自己的速度(控制卡里三轴插补实现的功能)”?
你做的是想跟随还是轨迹控制?通常插补是由具备插补功能的控制卡通过其厂家提供的函数库来实现,插补就是为了解决各轴不同步造成的轨迹失真问题,如果你采用的卡本身就具备插补功能的话,而且卡的性能满足要求,那么应该会满足你的要求,通常插补卡产品指标里都有一个插补运算时各轴的最高插补速度,您选用的产品这个值与您的要求一致吗?如果您的速度高于这个指标了,那效果差是必然的...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提到的“提高刚性效果当然有改善但是刚性太强系统噪音会太大客户难以接受,。。。”,如果控制卡本身没有问题的话,你提高刚性又能改善并满足你的要求,是否您的伺服系统选型有些偏小呢?也就是您在小马拉大车,呵呵,建议换个大惯量带载能力大的大功率伺服系统试试。。。

网友C:
个人认为是由于伺服采用位置模式控制引起的。
伺服采用位置模式控制时,会有一个脉冲滞留,当速度较低时,该值较小且减速比的影响也较小,因而你会发现同步性能较好;而当速度较快时,此值变得比较大,特别各轴减速比不一致,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若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以采用MotionCoordinator的建议,改用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To: 凡夫俗子
    我所使用的是跟随控制,实际使用的是控制卡中的三轴插补,其函数库要求设定之速度为长轴速度,我通过软件处理使得第一轴速度恒定,看起来也就是其它轴都跟随它来运动,控制卡的插补效果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在其它场合已经测试过
    最为关键的是各轴机械惯量不同导致的各轴滞后性不同,软件已经同步发完脉冲开始发下一步的脉冲了,某些惯量大的轴还在运动,导致同步性不一致,伺服选型也已确认不会小,其它台湾系统也是如此选型的,至于增大系统刚性虽然有所改善,但改善效果还是不甚理想,最主要的是刚性太高是,系统的稳定性降低,精度自然也就降低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看能否找到一方法来针对各轴的滞后性不一致进行补偿。

To:MotionCoordinator
    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好选择模拟量控制方式,相信脉冲控制方式还是有办法进行一定的补偿的!

网友C:
这个是位置伺服的致命之处!
上位机与伺服之间是开环控制!上位机计算出来脉冲已经发完了,但电机有没有走完?上位机根本无法得知。

网友A:
那你的控制卡能否接受编码器反馈?至少有测量偏差你才能纠正啊!

网友B:
是啊,如果你改用模拟量控制方式硬件和软件改动就很大,正如您说描述的那样,控制卡的脉冲同步性很好,那么问题就出现在驱动器的处理响应周期上了,驱动器采用位置控制模式也就是脉冲控制时处理周期最长,系统响应也会慢,如MotionCoordinator
所言,您做跟随系统的话,伺服采用模拟量控制速度方式,然后由上位做位置环计算及纠偏会响应好些。。。还有我说的那控制卡的最高插补速度的指标和你的运动要求之间有无出入呢?

网友A:
"现在最需要的是看能否找到一方法来针对各轴的滞后性不一致进行补偿"。
你或者根据实测情况,做出经验值,基于模糊控制原理,例如滞后是速度的函数。可是实话实说,你做研究写论文,这种方法还可写写。但要做实际系统还是要有编码器反馈,才有可靠的动态修整基础。

网友D:
"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好选择模拟量控制方式,相信脉冲控制方式还是有办法进行一定的补偿的"
办法也许有吧,但是,我相信不会比该为模拟量控制更简单。

网友E:
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的问题,用模拟量控制,楼主的控制卡可能需要从新选择,这可能是不可接受的,脉冲控制其实一样可以,只是用脉冲控制,所有的工作都放到伺服身上拉,这样对伺服的要求就高拉一点,对伺服调试人员的要求也相应高拉一点,而以楼主对伺服电机的理解,应该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怪,不怪别人,就怪楼主购买伺服电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伺服电机技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相信楼主没有选择一个好的伺服代理商,同时,自己又没有足够的技术,所以事情就变得麻烦拉。

楼主:
放假了几天,今天才回来!先谢谢各位了,问题还得继续讨论

控制卡最高插补速度跟运动要求没有出入,实际运动才达到最高插补速度的1/5。我想主要原因还不是驱动器处理速度的问题,根本原因应该是各轴传动系统不同,导致各轴的执行机构的响应性不同吧!不知能否使用伺服的NEAR或INP信号来实现这些功能,我参考过台湾做的类似系统,他们有接此信号,我接上试过不过设定相应参数过大则系统没多大改善,设定较小,第一轴的平滑性又不太好!

我是在考虑过根据速度的不同来进行相应的补偿,看对结果有否改善,不过可靠性可能是不会太大!

模拟量控制方式暂时是不太方便考虑,公司的计划也是如此,因为台湾的同类系统也都是位置控制方式,只是不知他们怎么处理的这种滞后性,不过他们好像有用到NEAR信号。

我们在三洋伺服,安川伺服,松下伺服上已全都有应用效果是相当的,看来沈阳老宋对伺服的理解比较深入,那就请你提供一些好的实际的建议吧!

网友D:
"我想主要原因还不是驱动器处理速度的问题"
原则上,是处理方式的问题,但是,处理的速度高,可以有好一点的效果。

可以尝试加一点前馈。

网友F:
不知道你用什么控制卡,如果你用PMAC可自己写控制算法,我做了一例主轴一个动作为正反运动二圈,每秒三个动作,从轴随动偏差也就5个脉冲沿(16384*4),前馈很重要。效果应该和一些专用同步控制器如MC700,MP2300等差不多吧。

网友E:
TO工控学习:
1,如果你敢保证系统脉冲同步,如果是富士伺服,我就敢保证电机可以做到一定精度范围内的同步,安川应该也没有问题。三菱我不熟悉,不知道如何调整参数,不过老三菱应该没问题,松下就不敢讲拉,因A4我调整过,失败过。
2,不知道你在哪里,这里想通过发贴解决问题,简单的可以,复杂的我还真的感觉是浪费时间。我电话:024-23286338

网友G:
各位大侠,我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我用的是松下的饲服电机,采用位置方式控制,做了两轴插补,应用于激光高速切割,出现的问题和工控学习一样,低速时运动轨迹基本正常,稍微把速度增加,运动轨迹就变形,而同样的系统在步进电机上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很郁闷!增益我调了几天了,效果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

网友A:
你要快速运行,根据你描素的现象,有点小马拉大车的味道,跟用哪家的伺服关系不大。你的不同步是由于负载的惯量不同造成的。如果你电机功率选足够大,位置控制方式也会OK的。反过来说,功率大了成本又提高了。电机功率选的不够,你用速度方式也解决不了问题。你系统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是多少?用的电机功率是多大?

网友G:
我用的驱动器和电机为松下的MSDA023A1A和MSMA022A,功率为200W,两个轴用一样的电机,传动机构也类似,使用同步带,但是X轴的负载要小点,用自动增益调整时,测出惯量比(pr20)为103;Y轴的负载要大,用自动增益调整时,测出惯量比(pr20)为1033.运行的图形蛮复杂的,两轴不停的做插补和加减速运动,现在就卡在这儿,速度上不去,可是我用步进电机都能跑的.
是不是,我选用功率大一点的电机,这个问题就会好点呢?

网友G:
另外,我也做了个实验:控制每个脉冲的输出,因为我做的插补有主轴和副轴之分,当向主轴发送一个脉冲时,根据插补算法,如果副轴没脉冲发送时,只监视主轴的反馈脉冲,当收到一个脉冲时,继续向主轴发送下一个脉冲;如果副轴有脉冲输出时,两个轴的反馈脉冲都监视,只有当两个轴的脉冲都完成时,才继续向主轴发送下个脉冲,以此类推,完成曲线的运动.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速度很慢,特别是在加速期间和减速期间.
因此我想问一下,饲服电机驱动器在处理位置控制方式时,是不是有个类似定时器一样的东东,时间一到就看看收到多少个脉冲,然后去控制电机,因为我看到手册上的控制方框图中在输入方式选择和分倍频之间有个监视指令脉冲之和的框图,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网友A:
"测出惯量比(pr20)为103;Y轴的负载要大,用自动增益调整时,测出惯量比(pr20)为1033",我理解正确的话,你X轴应该没问题(惯量比几乎是1:1,但Y轴(10:1)在高速时就偏大了。你如果最大速度能满足,建议用减速机构。比如在原来基础上再减半,这样你的惯量就会小3倍多(考虑到减速机本身的惯量)。也就是3:1左右。这样效果会好很多。一般3000RPM最大转速可达4500RPM。你现在Y轴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G:
  也就是说惯量比小点,效果会更好点,可以考虑,
  我现在Y轴如果能跑1000RPM就满足了,可是效果不行.简直惨不忍睹啊!

网友A:
加个1:3~4的齿轮减速器吧。会改进很多的。这应该比换大功率伺服实惠得多。
有什么效果要来和大家分享喽。

网友G:
  谢谢,真的 要改的话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如果有什么结果了,我贴出来!
  还问一个问题,饲服内部是怎么处理位置控制模式的,也就是说在"输入方式选择"和"分倍频"之间的那个"监视指令脉冲之和"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H:
如果你确实对同步要求较高,真不建议你采用步进接口的伺服,该技术无法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G:
TO 波恩:
步进接口的伺服?不太明白,能不能说详细些,谢谢!
我确实对同步要求比较,因为我运行的图形随时涉及到换向和加减速,不象楼主的要求只是加工一条曲线,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电机的方向是不变的。
打个比方说:我要用激光切一个三角形(有三条线段a-》b-》c),首先控制器(用ARM+FPGA做的)向两个饲服电机驱动器发送线段a的脉冲,当发完后,立即发送线段b的脉冲,这样有可能会出现,由于饲服的滞后,饲服电机还没运行完线段a的脉冲时就接收到线段b的脉冲(有可能会换向和加减速),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图形的畸变啊 ,而且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当每条线段越短(也就是说图形越复杂)时,畸变越厉害

网友D:
"而同样的系统在步进电机上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步进与伺服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当然不存在运动中滞后的问题。

“步进接口的伺服”
就是你现在这种使用伺服的方式。

网友E:
1,伺服电机有一个伺服周期,包括采样与数据处理,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前馈做补偿,也可以通过采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电机(如17位的, 一般讲,小公率电机标准配置4倍频分辨率是10000或8194,只有富士是17位(131072)的)以缩短伺服更新周期,缩短调整时间。步进电机不需要做这个处理,所以响应要高于伺服,不过,如果伺服调整好,滞后这个问题基本是可以避免的。
2,采用模拟量当然好,可以将位置环放在系统上做,不过,这样,系统最好要好一点,如果采样周期与计算速度不理想,可能还不如数字量控制,因采样与计算都是必须的,就看到底是驱动器做的好,还是控制系统做的好,谁做的更好,谁就有优势。如果要求精确控制我倒是感觉PMAC卡做的最好,包括CPU的速度都可以根据用户需要选择。是不是想的很周到。
3,还有就是专用的同步控制器,这个东西如果有专用的伺服算法,那应该有独特的东西,不过我没有这个产品,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G:
谢谢几位前辈!
我们不可能去换控制系统,即使要换也是我们自己研发,不会去买别人的运动控制卡的,
"由于饲服的滞后,饲服电机还没运行完线段a的脉冲时就接收到线段b的脉冲(有可能会换向和加减速)",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由于饲服的滞后,饲服电机还没运行完线段a的脉冲时就接收到线段b的脉冲(有可能会换向和加减速)",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影响”
影响,就是你现在很头痛的高速情况下轨迹曲线变形。

网友G:
晕,确实很头痛,但是我看到很多国外的机器也用饲服电机的,而且运行的很好,不知道老外是怎么搞的,郁闷!
我能不能这样控制:向电机发送一个脉冲后停下来,看看有没有反馈,如果有表明电机走完了这个脉冲,然后发送下一个脉冲,这样会有个问题,会导致速度不连贯,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出去了一天,又有不少高人回复了啊!谢谢!

我曾经试着加过前馈控制,此时机器噪音相对较大,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时我们系统有时需要高速停止某一轴,加入前馈后系统会在突然停止时存在少量的倒转现象,这在我们系统中绝对不允许

另外,系统电机选型应该不会小,同样的机器采用其它的系统这些现象就不太严重,当然也会存在,只是性能比我们的好不少,他们采用的也都是位置控制方式,不过他们有用伺服的NEAR信号,但并没有用编码器信号,只是不知系统中是如何使用NEAR信号的

我们试着调整第二轴的增益高于第一轴效果会改善一些,但还是不太理想,总的感觉是因第一轴在连续驱动,而第二轴则在不断的启停,此时速度不同,自然跟第一轴的位置配合不太理想,实际情况是各轴都是同时发送插补脉冲的,只是因伺服响应的滞后性,再通过软件来保证了第一轴连续以一固定速度运行,第二轴看起来则为跟随运动了。从理论上说如果第二轴在收到脉冲后能以无穷大的加速度运行到指定速度,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现在就是如何增加这个加速度,或要第一轴发送脉冲时稍微延时一点点时间以等待第二轴的速度达到指定之速度。前提是延时的时间不能让第一轴有不平滑现象出现,只是不知此中方法可行否?此中情况延时时间应该要跟速度成一定的函数关系了吧!

看来congcongy的现象跟我很是相似,你有什么进展的话请拿出来我们讨论一下了,争取大家彼此提高了!

网友D:
“有时需要高速停止某一轴”
这种情况下,在驱动器上加前馈,必然过冲。

“从理论上说如果第二轴在收到脉冲后能以无穷大的加速度运行到指定速度,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
“现在就是如何增加这个加速度”
系统的加速度恐怕不会达到你的期望,除非速度很小,否则加速时间总是要存在的。
“或要第一轴发送脉冲时稍微延时一点点时间以等待第二轴的速度达到指定之速度”
对于你的控制器而言,是开环工作的,如何知道延时多少才对。伺服滞后的位置与速度大致成正比(当两轴速度不一样,滞后就不一样,自然曲线就变形了),但这只是大致,与你的参数设置、负载情况都有关系。

个人认为,只有采用实时的闭环控制,才是治本的办法,或者,在控制上省了钱,就不要在电机上省钱。

网友E:
对此帖,我已经决定不再发言,同时,收回5月8日以后的所有发言。当然,我会天天关注这个贴子,看着大家谈论,也是一个享受。

楼主:
TO:刘老师
   我知道加速度达到无穷大是不可能的,只是如果它能相对较大或者反应相对较快我想效果就会改善很多,我们的目的基本就可以达到了,我想使用伺服的接近(NEAR)信号应该就近似采用它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吧,我们暂时不方便接编码器,因为它是在伺服即将运行到目标位置时发出的信号,我等待该信号到来时即认为伺服基本运行完毕,此时再执行下一步插补操作,效果应该有所改善吧?!但实际使用发现改善效果不大,是不是这样做本身就不太合适,那伺服接近(near)信号又一般做什么用?

网友I:
楼上述的都有道理,补充点个人意见:
1。如果运控卡的位置闭环参数开放,是多段PID模型,可以改善楼主的情况。
2。如果考虑更换大功率的伺服可以改善楼主的情况。

网友D:
"只是如果它能相对较大或者反应相对较快我想效果就会改善很多"
要提高响应速度,只有提高比例增益,而比例增益能提高的程度也有限的很。

“我想使用伺服的接近(NEAR)信号应该就近似采用它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吧”
驱动器上有没有参数可以设置NEAR的输出范围?near信号有什么用处,不太清楚,我只有把他当作到位停止信号的经验。

“我等待该信号到来时即认为伺服基本运行完毕,此时再执行下一步插补操作”
依然存在速度与精度的矛盾。如果每步都很短,那么速度就慢,如果单步变长,这个单步内的变形应该会加大。

网友J(2006-06-28):
艾,想找点算法的资料真难

网友G:
算法确实难找啊,前段时间干别的事,所以饲服调试暂停了,这两个礼拜又继续,好郁闷啊,饲服滞后跟负载不同有很大关系,差别越大,不同步现象越严重,

网友G:
看了一些数控书,感觉很多书上说的一样,都是说控制饲服插补都要建一个半闭环,即用理论脉冲数减去反馈(实际运行值)数后,用这个差值变成DA转换值后继续控制饲服系统,可是受控制器限制,我只能把这个差值变成脉冲频率后继续控制饲服系统,但是始终都做不起来,是不是思路有问题,还是算法没调好?不知道"工控学习"调的怎么样了?

楼主(2006-07-28):
首先谢谢刘老师等等所有关注此贴的人!
最近我也一直没有调试这套系统,公司重点已经转到其它方面,我也就跟着转移重点了,毕竟没有现场的实际调试很难说明问题的。况且以前的系统基本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随速度变化精度变化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会时刻关注这个问题的,有时间也还是会继续试验的,希望大家谁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时拿出来共享了,为了我们自己的工控事业,大家一起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