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阀与电液伺服阀的区别

楼主(2006-04-30):
电液比例阀与电液伺服阀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看到你提出的问题,我就找到一本《液压阀》(中国铁道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看了一下,可以很好的解答这个问题,我本想在本论坛上抄录一段,但是篇幅太多,而且有插图,可能工作量太大,你还是设法找到这本书看一下吧!

网友A:
总的来说,比例阀的阀芯运动是靠电磁吸力与弹簧力的平衡实现的,结构比伺服阀简单,精度低、响应差、线性不太好,不能用于精密的调节。

网友B(2006-11-09):
伺服阀可用于无极调速,闭环控制.高精度 高响应速度 阀心是由力拒马达驱动

网友C(2007-01-15):
比例阀与伺服阀没有本质区别,比例阀是靠激磁式力马达(电磁铁)驱动,性能低,伺服阀靠永磁式(磁铁)力马达或力矩马达驱动,响应快,精度高.

网友D:
1、比例阀制造工艺要求一般低于伺服阀工艺要求。
2、比例阀动态特性较伺服阀低,即其幅频宽(-3dB)一般低于伺服阀幅频宽。
3、由于对油液的清洁度要求较伺服阀低,在比例阀能满足系统要求的情况下,应使用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