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器统调问题

楼主(2006-04-30):
现有两台滑差电机,由两个调速器调速,现想改为统调方式(两台电机转速不一样)请教最简方式。

网友A:
调速用的是电位器,改变电压,改变电压是最简方式

楼主:
谢谢毕兄!我想我说的不够明白,我的要求是一个电位器调节两个调速器。

网友:
用双层电位器,调节两个调速器,再用反馈调节两个调速器电压,控制两台电机转速。

网友A:
加一块一路入,两路出,比例调节的仪表,很便宜,可以定做.

楼主:
我用双联电位器同步不是很好,还需要调节反馈电位器,比较麻烦。请问毕兄:哪里可以做你说的调节比划的仪表?

网友B:
很简单,你有长网造纸机的图纸吗,电工手册上有,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以前我做过这个,用了两个调速器,忘记用的那个同步信号的板是什么型号了,总之就是一个电位器控制三路四路电压信号输出的。

楼主可以考虑自己设计一块哈。

楼主:
谢谢各位同道,我都有用过同步板,考虑到这台机器比较古老,不想搞的太复杂,稍微做小手术能用就OK.还有就是苏兄的提议简单可行。

网友D(2006-06-02):
用两个电位器,一个调节两台电机的转速比,一个调节两台电机的转速

网友E:
   有那么复杂吗?控制器结晶管的需求电流微乎其微,用一台电位器的控制电压同时控制两台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F(2006-08-09):
你们好
现在最古老的电磁调速你们还在用吗我碰到尴尬的问题2台电机拖动速度不能稳定...

网友G(2006-09-21):
兄弟!用三个电位器!第一个电位器的两个固定端接10v电源输出端接在另外两个电位器的两个固定端!把另外两个电位器的输出端分别接在第一台和第二台控制器的输入端.
电源负极接公共端

网友H:
从一台(A)的测速发电机取信号分压作为另一台(B)的输入信号
不知是否可以?
请您指教!

网友I(2008-01-20):
如果你加一个电位器.保留原有的电位器.那么你可以两台调速器分别调速也可以用另一个电位器同步调速.这样在同步与细仔调节有很大的方便.这样也很简单.不防大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