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普通异步电机在415电压下工作会产生什么问题

楼主(2006-04-30):
一台设备要出口印度,那边的电压是415V,而我们用的是额定电压380V的普通异步电机,请教电机在415V电压下长期使用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A:
超过额定电压的5%时电动机将因磁通饱和而发热,电流也可能加大,从而影响电动机运行寿命,个人见解不一定正确

网友B:
因该问题不大,如果印度的电压不象我国的这样说是380其实是400 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C:
搞好散热问题不大,我们以前试过晚上12点后380V的电压变成420V,电机没有多大影响,只是能耗跟温度升了。。

网友D:
晕,那边的电压虽高,可是频率和我们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是要慎重一点的好!!

网友E:
电机在415v运行。发热量和能耗将增大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F:
勤摸摸电机,只要电机外壳温度不高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因该问题不大,但要考虑频率,60HZ的话应没问题,但机械要考虑转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