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 AC5510-01调速

楼主(2006-04-30):
各位大虾 拜托了
  ABB AC5510-01一拖二 参数怎么设置呢
我把主要参数设置好了以后,转速不能提高,请给个指教啊  还应该设置什么参数  也可以给电话,
我的电话013899563596   谢谢了

网友A(2006-06-06):
时同时带两台电机吗?

网友B(2006-07-26):
设置2003到最大值
加速时间加大
启动方式设为跟踪启动

尝试一下

网友B:
如果还不行,可以尝试根该特性曲线,使得模块线性启动

网友C:
不是还没搞好吧?

网友D(2006-09-20):
广州科盈的朱先生可以帮到你020-61210777-850/13682225867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不够速度才上不去的。

网友F:
是PFC还是SPFC呢?
如果按照默认参数和连接,应该不用动什么参数的

网友G(2006-11-03):
需要知道你的控制宏,一般来讲看给定。PID\PFC宏要看反馈和给定,如果反馈和给定没问题,可以调4005

网友H:
不知道你这两台电机带得是什么设备,它们之间的负荷分配平不平衡?还有两台电机合起来各种参数满不满足变频器的容量,参数设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