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5.1通讯问题

楼主(2006-04-30):
上位机使用 CP5611卡,PLC为S7-200,可以在线监视S7-200的程序运行,但是启动WINCC后
提示:“5611数据库不可用”。画面没有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诊断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A:
没有用PC-ACCESS   是为200提供OPC服务的  通过它搭建WINCC与CP5611直接通讯的连接

楼主:
pc-access是什么?怎么用?
启动wincc时候提示:"system\current controlset\control\vitualDevice Drivers.VDD
注册表内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序格式是无效的。
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 选择“忽略”
然后又提示: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could be open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refor to the sinecz.log file in the system directory."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200端,需要配置EM277模块,通过DP网络与Wincc 通讯,因为Wincc不支持PPI的通讯方式。
或者在上位机采用Pc-access(200用的OPC),通过OPC通讯方式与wincc 通讯。

网友C:
...我一直都只是在上面阅读学习,没能给人发表什么意见,工程师积分太少了....可怜

楼主:
如何让位机采用Pc-access(200用的OPC),通过OPC通讯方式与wincc 通讯?
我太菜了

楼主:
如何在wincc6.0里打开win5.1的项目文件?

网友A:
wincc6.0的工具里有一个项目转换器

楼主:
200端,需要配置EM277模块,通过DP网络与Wincc 通讯,怎样设置?需要安装什么软件?谢谢

楼主:
使用wincc6.0的工具里有一个项目转换器是,提示没有sybase,那位师傅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D:
项目转换基本上不可用,还是用6.0重做,
200的OPC设置在网上有份文档,有空了在mail.56.com上申请一个邮箱,登入后,查看liugang_plc@56.com共享资料中会有,不过是明天.

网友E:
提示没有sybase,现在6.0的改用SQL了,你手动装一下sybase试试.EM277需挂在300底下才能和WINCC通信.
你重装一下pc-access看看。

网友F:
不懂PC-ACESS是什么.

楼主:
200端,配置EM277模块,上位机用5611 ,win2000系统 wincc5.1.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OPC通讯吗?网络如何设置?WINCC里如何设置?谢谢师傅们!!!!

楼主:
饼子师傅说:没有用PC-ACCESS   是为200提供OPC服务的  通过它搭建WINCC与CP5611直接通讯的连接.可以告诉我怎样设置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