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 45KW一启动就报FL

楼主(2006-04-30):
一台BT40S 45KW变频器不接电机一启动就报FL 热保护开关是好的 请高手指导应如何维修

楼主:
指导一下吧 大虾

网友A:
欢迎咨询变频器维修问题。登陆:www.wxw120.com

网友B:
检查模块,确保模块没问题,看光耦A316J的5脚输出.QQ:258404872

楼主:
今天维修时发现V相模块击穿了 不装模块怎么检测驱动电路

网友B:
BSM系列的模块有一单元损坏,可修理做试机模块,光耦A316J不加模块开机没法检测驱动电路的波形.QQ:258404872,一般上午在线(隐身)

网友B:
 BSM系列的模块有一单元损坏,可修理做试机模块,光耦A316J不加模块开机没法检测驱动电路的波形.QQ:258404872,一般上午在线(隐身)手机:013853523990

网友C(2006-11-22):
谁有A316J资料`~~发份给我~~谢谢`~~
linchuanwei1982@163.com

网友D:
如果你在上海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E(2009-05-26):
名师们;小弟也有此问题.当初原因是.v相IGBT损坏.经更换.开机后就FL报警.请名师指教.小弟在此先谢各位.联系是QQ;644368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