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RS 485 Repeater

楼主(2006-04-30):
请问谁有使用SEIEMSN RS485 REPEATER的经验和体会, 能否请教.
另外在DP-DP COUPLER 后是否可以在连接一个RS485 REPEATER

网友A:
将DP-DP COUPLER 用在RS485 REPEATER之后,我用过;但是用在前面没有试过,是否在用的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B:
SEIEMSN RS485 REPEATER
信号放大和电路保护作用
很好
输出有两路  每个终端都要连接200欧姆电阻

网友C:
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repeater,用过荷兰一家的profibus repeater,很好用的,不用任何配置,可以一路进五路出,任意插拔组合,很方便,不过,它明确是dp的reperper

网友D:
DP/DP COUPLER是起了两个网段的交换作用,而REPEATER只是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在COUPLER后加一个REPEATER。

楼主:
谢谢, 我是在DP COUPLER 后还有站点要连接, 所以用REPEATER是必要的,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 楼上.

网友E(2006-08-27):
经常出问题,没搞懂.使得与他通讯的模块经常离线.

网友F:
小弟正在学习中请大哥们请教:Profibus RS 485 Repeater是什么?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G(2007-05-25):
我们这里用过在REPEATER后面加DP/DPCOUPLER的.呵呵

网友H(2007-12-12):
您好:请问哪位大哥有DP/DPCOUPLER块的使用说明,能否传给小弟一份, ts_zhuxiangyang@126.com.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I:
欧辰公司主要做西门子PLC的兼容产品,有s7-300的数字量模块,s7-200的数字量和模拟量,安装配件,总线产品等等。在工控网上可以看到深圳市欧辰的产品广告。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客户或者对我们产品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向我们咨询,也可以加入欧辰客户交流群,群号码53286255。欢迎广大电气工程师采购工程师的加入。

网友J(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