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的问题:多轴协调运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6-04-30):
问一个弱的问题:多轴协调运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从何答起

楼主:
 那请您详细解释一下  联动

网友A:
我只能说,多轴协调运动的作用就是多轴协调运动。

网友B:
在机械加工中的"多轴联动"的作用是为了加工一些复杂的曲面形状,如:抛物线加工,球面加工等,而两轴联动则是在一平面内加工非直线的形状,一己之见,不对处请指正

网友C:
除聚沙成塔提到的数控应用外:我对"多轴协调运动的作用"的理解是通过多轴执行机构的配合把各类产品加工出来,比如不干胶印刷,食品包装,牛奶(饮料)罐装封口,卷烟制造,精纺,织布,等等.可列举很多类似应用.
多轴协调运动控制的美妙之处,就是取代传统的涡轮涡杆,机械凸轮等装置,通过数学运算把多轴关系联系起来,实现方便灵活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