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30):
我现在有一输入3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但没有380转220的变压器,能不能用单相接输入任意两相,这样对负载有影响吗

网友A:
有些伺服有输入缺相检测的,所以输入两相220,可能不行

楼主:
如果把参数改成单相之后呢

网友A:
如果能那样当然行啊?

网友B:
单项电供电,对于日本电机运转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会损失部分功率。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

网友C:
这样一来,整流电路电流完全由一路来承担,担心整流桥电流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