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铣床故障

楼主(2006-04-30):
我一台上海第四机床厂的`X63WT,纵向,横向,垂直进给手柄均在零位,也未发现接触器有卡死及粘连现象,在主轴启动后,纵向进给它自动启动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哪位大侠有图纸请给我一份,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查一下主轴控制接触器自锁触点的下端与纵向进给限位的下端是否短路。

网友B:
检查端子有有没连点电的地方我遇到过有个端子连电了就是这个情况,或着有接地的地方也是着样

网友C:
我有X62W的电路,不知道是否相似!

网友D:
是个老问题我见到过。我是发现手柄处连接的微动开关和手柄已经连到

网友E:
看看是否将圆工作台转换开关打倒工作位置了。

网友F:
是否有电子线路,干扰脉冲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