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伺服

楼主(2006-04-30):
我现在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就快要毕业了,我对所学的专业知识还不太了解,我有个表哥是干这方面的,他给我个课题做,是有关空调压缩机顶盖圆弧焊接的问题, 要求是:1 由PLC控制运行动作。2 PLC接受信号是旋转码器,用来确立焊接头的位置。3 PLC驱动伺服电动机执行焊接动作。4 显示终端显示动作流程。 5显示终端触摸屏兼顾操作指令 6 有三个伺服电机,一个用来确定Z轴的上下动作及位置,一个用来确定X轴的纵向动作及位置一个用来确定Y轴的横向动作及位置,7 电气原理图、PLC程序、触摸屏的画面布置。9 PLC触摸屏用三菱的。有那一位前辈能帮帮我,那我将感谢万分,希望能多给我点意见,我是学电气的,对有些东西我没学过,不太了解,希望能有那位帮电气原理图、PLC程序、触摸屏的画面布置发给我。我的邮箱是zhangyubao19830724@163.com

网友:
“电气原理图、PLC程序、触摸屏的画面布置发给我”
那,你干什么?

网友A:
“我把他换成我的名字交给我表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中国的大学生,如果都像你这样,那中国也就完了。

网友C:
我以前在一个空调压缩机工厂呆过,可以弄到那个程序.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应付,那以后你进入社会了怎么办??
一般空调压缩机顶盖和底盖的圆周焊是一起进行的,不难!

楼主:
这个不是我所学的啊!我所学的只是占了一部分,还有我不会的了,更何况我连看都没看过那东西,我知道怎么弄啊!我是没办法才来请教你们这些所谓的高手的,没想到你们那样省我。我现在还在学校,又没有社会经验,你们难道一开始就会了么。还不是要摸索。我只是现在没时间去实践,到时我一定会好好的学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学过什么课程,如果是在校学生的话,不会是必然的。所谓摸索、学习,一般来说,少不得在机器边上蹲一个月看设备的动作,看工人的操作,了解应用情况。除此之外,大概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学习方法了。

网友D:
首先
要收集一些三菱的产品的资料,可以从工控网上的资料库中下载。
也可以到三菱自动化的网站上去下载。
收集这些资料后,你会发现有多种选择。
PLC可以用来做顺序控制。
运动控制可以选用三菱的数控产品,也可以用三菱的运动控制模块。
呵呵……其实三菱也有焊接机器人,你也可以直接用焊接机器人,这样你的工作就是集中在怎么用机器人上了。工作量少多了。当然这样一来人民币就要多花一些。

网友E(2008-07-16):
是不是应该先动动脑子思考一下呢?

网友F:
人家在培养你,你你却在骗你表哥。你对得起哪一个。从头到尾的数一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