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电磁炉

楼主(2006-04-30):
一台电磁炉,一送电就跳闸,发现里面的什么三极管击穿.更换一个不同型号的.却检测不到锅.老是提示没放锅.不能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功率输出管,一般为高耐压大电流专用管,现在多为IGBT管或场效应管.

楼主:
请问刘移忠师傅,是不是我换的功率输出管的型号不对,我那个管是在电子城买的,他说可以用在电磁炉上。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你应该查原来的元件的数据,在买,线路上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检锅电路

楼主:
有人知道检锅电路,或原理吗.

网友C(2006-07-07):
见家电维修杂志论坛,小家电维修,看懂了再搞,省些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