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压力变送器(测液位)出现 CURR SAT 提示!

楼主(2006-05-01):
在使用ROSEMOUNT3051变送器时,发现九块表中有一块在上电后出现以下现象

可以看到表头上显示是27.59 KPA 但不久会变换成另一个显示画面上面显示 CURR SAT

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得理解是不是说电流设定有问题? PLC侧我查看过都是4-20MA

(PLC 为 AB-1756 系列) 请各位英雄指点迷津! 多谢!

网友A(2008-07-02):
CURR SAT
The primary variable read by the sensor module is outside of the specified
range, and the analog output has been driven to saturation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