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里的风扇坏了

楼主(2006-05-01):
FANUC的伺服控制器A06B-6110-H006里的散热风扇坏了,目前没更换,还能用,不知接下来天热了,有啥后果。哪儿有提供风扇的。谢谢!szcb8009@yahoo.com.cn

网友A:
散热不好,最糟的后果就是烧东西。另外拿个风扇吹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几次报警停机,后来拿个风扇吹它,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B:
十几元钱不要节约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有吗

网友C:
电压相同,安装尺寸相同即可用其他的风扇替代,不需要非得用原装的风扇。风扇这种低技术含量的玩意!

网友D:
原厂的风扇很贵的,我们的法那科系统风扇坏掉就找一个体积差不多、额定电压一样的三线风扇更换。

网友E:
奇怪了,FANUC的伺服控制器里的散热风扇坏了,是要报警风扇坏的,你的怎么还能用?
莫非你把报警电路跳过?

网友F:
哈哈  可以去电子市场买一个风扇
电流 电压 规格差不多的就可以
15块左右
很简单的

网友G:
TO:工控无限
什么叫做技术含量低的玩意?!难道只有伺服,CNC才能算上高科技产品?君不见通信基站所用高性能风扇所发挥的作用吗?!这里用的风扇技术含量低?双滚珠轴承听说过吗?不懂不要装懂,容易让人产生烦感!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只要电压相同,安装尺寸相同即可用其他的风扇替代,不需要非得用原装的风扇 。我这里以前用的是EBM的风机,原装的一千多,我用国产的代替也用了几年了。

网友C:
To  socx :
   我说的风扇的低技术含量只是仅限于一般用途上的散热用途,常规用途的风扇技术已经是很完善和成熟了,至于你说的所谓双轴承风扇,相必我知道的不会比你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也没必要进行人身攻击吧。

网友I:
FANUC的风扇不是一般的风扇 在控制器里有检测的 8楼说的对 要是风扇坏了他回报警的 不知道LZ的有没有报 8. 报警 解决的方式 1 更换新的原装风扇 北京 FANUC 有的买 但是比较贵 另一种是 把中间抽头和地短接 然后到市面买一个同体积的同电压的风扇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J:
我有一伺服控制器A06B-6058-H006坏了
但风扇是好的
楼主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E:
to jjq 你电话多少?我的13815106062

网友J:
0516-87736675

网友E:
对不起,我经常很晚回去,再打这电话,没人接听了

网友K(2009-01-05):
请问这个风扇工作电压是多少伏啊 我的也坏了 现在车床不能启动

网友L:
那就会有系统报警ALM 60X发生。发那科的系统和伺服经常发生风扇还在旋转,系统却已经报警的事情,在确认温升未见异常,风扇仍可用后,可以将参数8091.0设为1屏蔽掉风扇报警

网友K:
我的车床不经常使用 现在启动就出 400  401 号报警 关闭在启动就只剩 (400 SERVO  ALARM :(过负荷)  )  检查 有一个伺服放大器风扇坏了 现在买不到同型号风扇 有没有可替换的风扇啊 怎样解除报警 让车床启动啊

网友M:
见过Fanuc的αi伺服中用的小轴流风扇,有山洋的,还有一个N打头的日本品牌的,不过都是专门为Fanuc定制的特规。

网友K:
在哪可以买到啊  多少钱一个 ??

网友N:
后飞的笨鸟说得对,北京 FANUC 有的买 但是比较贵 另一种是 把中间抽头和地短接 然后到市面买一个同体积的同电压的风扇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K:
这个风扇是24伏三根线 我给发那科公司发传真了报价还没回来呢。也就是说 买一个 两根线 24伏同体积的风扇 如果行的话就省钱了 我问好了 10元一个   明天买去 但愿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K:
我的伺服控制器型号是  A06B-6093-H102    外观图片链接地址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7%A2%C4%C7%BF%C6%CB%C5%B7%FE%BF%D8%D6%C6%C6%F7&in=17647&cl=2&cm=1&sc=0&lm=-1&pn=0&rn=1&di=711409760&ln=13

有没有这个伺服控制器的工作原理资料啊

网友O:
Fanuc是用日本山洋的风扇,大多是非标,国内单独买可能比较难,不对外卖的。你可以找坏的驱动器上的风扇拆来用,或者用标准品替代,前提是了解下那个非标的含义,看哪地方不一样。风扇也不是没一点技术含量,除了考虑电压电流外,风量和噪音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P:
要买原装的难,找替代的吧

网友K:
我看了线路板 插头有两个脚是连着的

网友K:
我的数控 修好了 风扇10元一个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L(2009-02-22):
请问楼上的,你在哪里修的风扇?10元一个可比发那科买的新风扇便宜多了

网友Q:
24V的,电流一般0.07~1.多A,带报警输出的就行.13812873084

网友Q:
紫晶风铃A06B-6093-H102 ,是B伺服放大器,里面的风扇应该是0.07A的24V,堵转报警型的,一般有SANYO,和NMB两种风扇品牌.

请教,你看到哪个插头两个脚是连的?放大器里的插头不可能连的,这样就没有检测功能了.请教了,可以发我邮件gyf11022003@yahoo.com.cn本人专做数控.电话:13812873084

网友R:
风扇报警后 不建议进行屏蔽 最好立即更换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着系统说明书的建议定期更换 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M:
定期更换?这个定期是多长时间?

网友S:
我的QQ 878632631我们是修这个的,你看能帮助你吗?谢谢

网友T(2009-04-15):
怎么跳过那个风扇报警电路啊???A06B-6130-H002型驱动!!

网友U(2009-05-27):
个别人不要以为这个风扇那没简单,不是随便找一个就行的!!!要弄明白那根白色信号线是什么信号!!!

网友V(2011-05-12):
不是吧,这样就有这么多的说法/

我昨天碰到了这个问,这个风扇确实10块可以买到.如果是NMB的他是三条线,sanyo原装是四条线,最左边是检测线,要把中间两条短接然后是0V,最右边一条是24V.白色线也就是最左边一条线,它是一个带输出,如果风扇转就有输出,如果不转了就没有输出,然后就报警了.如果你的机台没有报警应该是参1807#2设为1了,就屏蔽了此报警了

网友W:
拿个风扇吹它

网友X:
以前在虎门怀德时,那个ABB机械手六个马达和控制箱都是加个大风扇去吹它

自己加个风扇上去

网友Y(2013-10-14):
我是专业生产散热风扇的,欢迎你咨询或采购QQ:254810253

网友Z(2017-06-13):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好,最糟的后果就是烧东西。另外拿个风扇吹它

拿另外的风扇吹没用的  他这个是三跟线的风扇  有一根是信号线

网友Z:
一定要买3根线  同尺寸的风扇   而且原装风扇的插头不能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