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6ES70系列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6-05-01):
    各位大哥,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我厂用的Siemens的6ES70系列变频器,安装厂家在设置变频器参数时设了一个U239参数(用来控制变频器使能),设的数值分别是20、22、120,在这里我不知道120有什么作用,从使用大全上查的为(B0120)得到比较设定值的开关量连接器。各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得到比较设定值的开关量连接器”的意思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U239是或门
20,22是Di6,Di7
120是状态字达到设定值的状态位

你应该有另外的一个地方调用U239-->B619

网友A(2006-06-08):
不客气,看来你也不是很急。过了十来天才来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