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6-05-01):
    我若用2台西门子变频器来控制两台传动轮,两轮之间有一根钢丝,由于两轮都是运动着的,我想实现两轮之间在任何速度时都有恒定的张力,便于钢丝回火,比如说3KN,不知道怎样实现
    还有一问题,在第二轮之后,就是收线,在收线和第二轮之间也有恒定张力,可收线轮速度要时刻变化以达到恒定张力收线(因收线轮在收线时直径在变化),不知该原理怎样实现.

网友A:
建议使用艾默生TD3300. 你提出来的是个张力控制问题.收卷的可以不用张力传感器.但是中间段要用张力传感器.有机会可交流.13006665862

楼主:
这个工艺我知道,可这个恒张力怎样实现,是靠给定变频器的恒转矩骂

网友B:
不能给恒转矩,而是根据反馈情况实时调整转矩

楼主:
         整个线速度我给定的是放线筒。假如说放线用大筒,收线用小筒,产品为钢丝,在任何速度时,都要保持张力一定,那收线与张力的数学表达式是怎样确定?中间还有一个排线器,排线器与收线筒的速度关系我已知。

网友C(2007-01-16):
放线轮如速度是给定的,那么收线轮为跟随,通过压力继电器给收线轮变频器发出频率指令(0~10V或4~20MA),通过此信号来控制收线的转速。

网友D:
为什么不省去第二轮,直接收放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