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协议连接求助

楼主(2006-05-01):
我部门用MB+网连接,连接方式为CPU---SA85(单通道),MB+协议.原本concept装于工控机上,可最近计算机出了问题,重装了系统,重新装上concept后却发现不能连接PLC了,只要在online里一点Modbus Plus协议,计算机就会出现错误提示,确定后就自动关闭了concept程序了,再打开重新连接是同样问题.另,我在笔记本上安装好concept后连接时也是这样的问题.求助各位,请问在连接MB+网时是否需要有什么其他的设置或安装软件时有什么注意的步骤?因为我同样的安装软件后,在我部门另一个用TCP/IP协议开发的PLC上用得很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2006-09-02):
好像是没安装SA85卡驱动或者没添加SA85设备

网友B:
SA85设备安装好了吗?

楼主:
如果说笔记本没有SA85卡的话,可是我工空机上是有的,驱动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画面还正常通过它操作...所以很是搞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