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LITE参数如何从电脑上传到590,和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6-05-01):
 如何把以下载参数从电脑上传到新的590,用CE LITE 框图是下载了,但保存后如何在次上传??请指交?在软件中的typial install选项为何不能选择??而full install是不是重新调速器回到出厂值??(是不是开机四键复位是否一样??)还有一个问题MENU LEVEL-      SETUP PARAMETERS-FLELD CONTROL-FLD VOLTAGE VARS-[210] RAT/O OUT/IN 如何计算出来我们一般用43%励磁电压是180v用励磁电流控制是否可取??MENU LEVEL-SETUP PARAMETERS- CURRENT LOOP-[421] MAIN CURR.LIMIT设定多少合适???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015] CUR.LIMT/SCALER设定多少合适???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问题太多,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要上载的话,首先打开590的默认配置,然后点击Command>Update,就可以上载了,上载完后记住要另存为“Save As”,保存到你需要的路径,不要保存“Save”,否则的话就把默认配置给覆盖掉了,typial install只是不下载电机参数,即电枢电流,电枢电压等,full install是全部参数都下载,typial install在新打开的默认模版里是不能选的,你若要下载已经上载过的配置时可选.
    励磁控制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电压反馈控制和电流反馈控制。
   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推荐使用电流反馈控制。
       主电流极限是你的调速器能输出的最大电流限幅,即电枢电流值乘以该百分值即使你的调速器能输出的最大电流,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设置。
       CUR.LIMIT/SCALER是电流限幅的标定,电流限幅的实际值是相对于他来说的,一般来说不要改动该值,保持为100%。

网友B:
你可以达上海欧达的技术服务电话咨询,021-59779560 59779545

网友C:
你说的FULLINSTALL不是复位,只是把你下载或改过的参数全部传到590中而已

网友D(2007-09-01):
XXB1205请问 get info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2008-05-09):
励磁是单相半控桥,输入380V,根据电机励磁大小,计算一下就OK了。590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F(2008-10-27):
请问下载线的制作线的连接!

网友G:
下载线查看说明书p3口,其中的24V不要接,买个4p的水晶头和电话线即可

网友H:
我有连接线,QQ5841026

网友I(2009-02-26):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网友J(2009-05-12):
690连线多少钱一条

网友K(2010-08-05):
http://soho-bl.info/?786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