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奇:三线式接近开关也可当两线用

楼主(2006-05-01):
今天,我在维修一设备时发现,一三线式接近开关当两线用。也就是V+没有接线,该输出类型为NPN NC输出,但它也能正常工作,有哪位大虾能说出其工作原理

网友A(2006-07-09):
三线NPN的
用一线圈或普通继电器将信号线与+V并成一条线作为+V线即可
三线PNP的
用一线圈或普通继电器将信号线与0V并成一条线作为0V线即可
------------------------------------------------------
本人目前为客户解决此问题,不知此方法是否可以,正在试验
有经验兴趣的朋友望与交流
159-5203-0756(南京--许)

网友B:
可以的,但不支持这样用.而且要驱动的负载很小时(如PLC的信号)才可以,PNP三线式接近开关当两线用时,相当于两线NPN接近开关,原因是接近开关存在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