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接地

楼主(2006-05-01):
   本公司最近安装一设备,该设备技术资料明文规定所有的电机必需保护接零。可在安装时就遇到了问题,电机的地脚螺丝已与基础的钢筋连在一起,而基础的钢筋与变压器的接地也连在一起。也就是说,该电机既保护接零也保护接地,这在电气系统中是不允许的,请问这该怎么办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解决啊?

网友A:
一般来说,中性点接地,电压为380/220伏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电网中,应该选择保护接零,不应该接地

网友B(2006-05-31):
电工手册上是说在同一个系统中不允许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同时存在的但你就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把电动机的外壳接到零线上其他的你可以把他看做大地的阻值比导线的大。这样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