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停机一段时间后开机第一次快速动作如何解决

楼主(2006-05-01):
有一个气缸,行程为1000mm,缸径63,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中位全封闭那种的,作用为推动一台车前后运动;当系统停止一段时间后再启动时,第一次动作会很快,请问如何解决?小生对气动超级菜鸟,请哪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A:
第一次动作会很快,说明排气侧的压力很小或者是零。想办法增加排气侧压力。

楼主:
因为停机一段时间后汽缸内的气体全从汽缸侧自带排气节流阀排出了(我分析该节流阀为起缓冲作用),我现考虑将排气节流阀全关闭,不知是否可行,是否会影响汽缸性能和缓冲呢?

网友B:
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得,,停机一段时间后,如果第一次动作过快,,拿你在汽缸前加个流量调节阀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關鍵是在停機時間太長後,中位全封闭電磁閥或氣缸漏氣,造成第1次啟動時氣缸無背壓或背壓太低造成,解缺方法是改進控制程序,根據氣缸現實際停的位置(氣缸兩端中其中一端),人為預加背壓。但如果氣動未停在兩端中一端,則不行,要不每次停機都設計成停在氣缸終點。如果氣缸要有點動功能,並且可能停在中間位置,小車又有剎車功能,則可考瀘在剎車狀態下,給氣動兩端分別點動一次也可解決。

网友D:
你用进气节流试试看

网友E:
我遇到过。是因为停机后气缸活塞与缸壁摩擦力增加,第一次运动时进气压力升高克服最大静摩擦后气缸向前窜动。建议调整排气节流并增加润滑。调进气节流无用,排气节流调死还怎么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出注意!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我用的Airtac的汽缸,此汽缸两端有用于缓冲的排气小孔(此排气小孔附带一节流阀,我曾将此节流阀全封闭也无法阻止气体从缸体排出),当停机一定时间后,汽缸内的气体从这两孔排尽,只用排气节流无法解决,因为根本就没有压缩空气在里面。
我在排气侧增加了一个压力传感器,汽缸要伸出时,首先先检查排气侧压力是否达到设定值,如达到延时0.5s伸出可动作;如未达到,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向排气侧送气,达到设定压力伸出动作才可进行。
此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SMC有一个专门防止汽缸速动的阀,但不知是否管用,型号好象为:ASS......

网友F:
停机很长时间在开机,气缸会以很快的速度动作,原因是气缸另侧气压(背压)降低所自。原因有几点:1、三位电磁阀跑气2、快速接头跑气(更换成铜卡型,不要用插拔型)

网友G:
气缸停止不用之后是否应将内部的气体泻掉?

网友H:
这东西很好解决,(问题主要在于汽缸另一端是没有足够气体压力)有2中解决方案:一种是电磁阀解决,一种是电路解决。电磁阀解决: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的话,你的电磁阀4V*30c型的。你可以更换普通电磁阀,就是不带c型的(封闭型)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种就是电路解决。再每次开机时,对电路和汽缸部分一个自检,让汽缸恢复初试状态。就是在汽缸内部一边试其内部充满气体产生一定的压力。然后再进行正常动作。

网友I(2006-08-16):
下面引用由风雨逍遥在 2006-5-9 23:24: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给我出注意!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我用的Airtac的汽缸,此汽缸两端有用于缓冲的排气小孔(此排…
--------------------------------------------------------------------------------------------
用调压阀对排气侧一直充气即可.有时候不需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

网友J(2006-12-27):
我还是没有理解上面所说的,解决只是加了个压力传感器吗?,如果改变控制方式能否做到,求解,

网友K:
我们在纺织机械上也试过类似的丸问题,由于停机时间久了漏气造成的,修复后正常

网友L(2007-03-14):
原因,排气侧没有背压,导致活塞杆急速伸出。
1.用进气节流阀串联一个排气节流阀,进气节流阀靠近汽缸,建议用进口的,国产的基本没有调节功能,要么关死,要么全开。
2.你的汽缸是气缓冲的,把气缓冲调小点。

网友M:
如果系统停机时气缸是位于缩到底的状态,那么在进气口装个楼主提到的ASS(也有人叫SSC)阀无疑是最佳的方案;
但是如果气缸是伸到头的状态,楼上的方案是否可行呢;
要是气缸停在中间了又怎么办?!

网友N(2007-06-30):
很简单,拆了在装

网友O:
总结一下,问题就是气缸漏气了,要就是从电磁阀漏走了,中封密封不好.要就是气缸漏走了,可能是从气管接头或端盖处漏走了,不过种可能性小,所以建议换个电磁阀看看,本人做气动方面的,希望能和大家交流技术问题,有兴趣者可以加我MSN: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P:
建议多实践

网友P:
方案很都

网友Q(2007-08-20):
可以用smc的ASS系列,

网友R:
换中间加压的就是

网友S:
有很多好的建议!学习

网友T:
请你在气缸两出气口分别装上单向节流阀并保证出气调节,即可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U(2007-09-27):
问题是在气缸有内泄露,选进口货如SMC就可以了。何必舍近求远!除非是机械式无杠气缸,任何一个品牌设计都有泄露,阀门不要用中央封闭改成中央加压就可以了。
中秋快乐

网友V(2007-12-04):
为什么用三位五通的,可以用两位五通的, 解决的方法是调节节流阀.

网友W:
应该不是气缸漏气的原因。如果漏气了,会动作缓慢,不会出现动作十分快的情况。如果是油压糸统,加一个背压阀可以解决。在气动方面,可以适当减小压力。

网友X:
停机很长时间在开机,气缸会以很快的速度动作,原因是气缸另侧气压(背压)降低所自。原因有几点:1、三位电磁阀跑气2、快速接头跑

网友Y:
我认为是因为你的气缸缸径很大,行程又长。刚开机另一侧还未冲满气压,马上启动。未能达到气压平衡,动作侧气压高。

网友Z:
楼主只是嫌太快还是它根本就不应该动???解决办法差别很大

网友AA:
大家可以考虑下其替代品。Linmot直线伺服电机。它可以克服气缸的缺点,而且力可以控制。可进行力矩控制和位置控制相互切换,用的是软件闭环。内设256点的位置控制列表,重复定位精度在0.1mm,不需要外接光栅尺。可以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包括恶劣潮湿的工业环境和洁净室。在医疗,食品处理,包装,印刷,标签材料搬运,制药,纺织,测试等领域里提供长期的可靠的性能。
    欢迎访问www.servodynamics.com
    或联系我 021-58811015  13917303837
    找冯先生。

网友Y:
广告的一边凉快去,用伺服太贵.

网友AA:
短行程,小力矩,可以考虑下音圈电机。

网友AB:
是否有相同设备也有一样的故障,我想可能是设备排气端有漏气现象,造成排气端压力过低,正常情况下,只要两端加装了中间调速阀,应该就可以限制气缸的速度.

网友AC(2008-02-02):
因为停机一段时间后汽缸内的气体全从汽缸侧自带排气节流阀排出了
只要在控制上面设计一下就可以了啊  第一次启动让三位五通电磁阀同时通电0.5S就可以拉

网友AD:
呵呵,原因都是一样的,关键看解决方法了,换个阀试试吧!!

网友AE:
要在气缸的入气口加速度控制阀,SMC的AS1001F系列阀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F(2011-11-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加压力传感器太复杂了吧。。。我上电时先让气缸一侧上气。还调了总调压阀的进气,让其变小。有改善,没解决根本。

网友AG:
估计有地方漏气,要不不会有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