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烟气含量的测定

楼主(2006-05-01):
现在人们对环保的思想意识越来越重视了,在各种排放的烟气中测量其成分的含量是对烟气和烟尘进行定量处置的依据。如医疗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焚烧炉。各种燃料锅炉等的排放烟气的测量与控制,应该是全自动控制的,不然是达不到环保目的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环保事业贡献自己才华,发表自己的设想与方案。

网友A:
烟气脱硫技术
1、磷铵肥法(PAFP)烟气脱硫技术
   磷铵肥法(Phosphate Ammoniate Fertilizer Process,简称PAFP),其脱硫率≥95%,脱硫副产品为氮硫复合肥料。此技术的特点是将烟气中的SO2脱除并针对我国硫资源短缺的现状, 回收SO2取代硫酸生产肥料,在解决污染的同时,又综合利用硫资源,是一项化害为利的烟气脱硫新方法。
  2、活性炭纤维法(ACFP)烟气脱硫技术
   活性炭纤维法(Activated Carbon Fiber Process,简称ACFP)烟气脱硫技术是采用新材料脱硫活性炭纤维催化剂(DSACF)脱除烟气中SO2并回收利用硫资源生产硫酸或硫酸盐的一项新型脱硫技术。
   该技术脱硫率可达95%以上,该烟气脱硫技术按10万KW机组锅炉机组烟气计,装置投资费用3500万,年产硫酸3万~4万吨。仅用于全国高硫煤电厂脱硫每年约可减少SO2排放240万吨,副产硫酸360万吨,产值可达数十亿元。
  3、软锰矿法烟气脱硫资源化技术
   MnO2是一种良好的脱硫剂。在水溶液中,MnO2与SO2发生氧化还原发应,生成了MnSO4。软锰矿法烟气脱硫正是利用这一原理,采用软锰矿浆作为吸收剂,气液固湍动剧烈,矿浆与含SO2烟气充分接触吸收,生成副产品工业硫酸锰。该工艺的脱硫率可达90%,锰矿浸出率为80%。
  4、电子束氨法烟气脱硫脱硝技术
   电子束氨法烟气脱硫脱硝工业化技术(简称CAEB-EPS技术),利用高能电子束(0.8~1MeV)辐照烟气,将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转化成硫酸铵和硝酸铵的一种烟气脱硫脱硝技术。副产物收集装置收集产生的硫酸氨和硝酸氨微粒,可作为农用肥料和工业原料使用。

  5、脉冲电晕放电等离子体烟气脱硫脱硝技术
    脉冲电源产生的高电压脉冲加在反应器电极上,在反应器电极之间产生强电场,在强电场作用下,部分烟气分子电离,电离出的电子在强电场的加速下获得能量,成为高能电子(5~20eV),高能电子则可以激活、裂解、电离其他烟气分子,产生OH、O、HO2等多种活性粒子和自由基。在反应器里,烟气中的SO2、NO被活性粒子和自由基氧化为高阶氧化物SO3、NO2,与烟气中的H2O相遇后形成H2SO4和HNO3,在有NH3或其它中和物注入情况下生成(NH4)2SO4/NH4NO3的气溶胶,再由收尘器收集。
  6、石灰石/石膏湿法
  该方法是世界上最成熟的烟气脱硫技术,采用石灰或石灰石乳浊液吸收烟气中的SO2,生成半水亚硫酸钙或石膏。优点:(1) 脱硫效率高(有的装置Ca/S=1时,脱硫效率大于90%);(2) 吸收剂利用率高,可达90%;(3) 设备运转率高(可达90%以上)。缺点:成本较高、副产物产生二次污染等。
  7、“MN法” 烟气脱硫技术
   该技术采用新型脱硫剂MN进行烟气脱硫,脱硫效率高于95%,吸收剂再生容易,损失率小,无阻塞现象,在脱硫过程种再生可回收利用,投资和运行费用低于类似的“W-L”法脱硫技术。
  8、“柠檬酸盐法” 烟气脱硫技术
   该法采用柠檬酸进行烟气脱硫,脱硫效率高于90%,由于采用添加剂,吸收剂再生容易,SO2可回收利用,投资和运行费用较低。
  9、催化氧化法烟气脱硫技术
   该法采用适用低浓度的新型催化剂,通过催化氧化,在脱硫过程中,将SO2转化为硫酸,其脱硫效率高于90%。
  10、造纸黑液烟气脱硫技术
   该技术利用造纸黑液脱除烟气中SO2,既治理了SO2烟气污染又使造纸黑液得以处理,并同时回收生产木质素。
  11、烟气除尘脱硫一体化技术
   以碱性液体(石灰、石灰石、其他碱液废液)为吸收剂,在一结构紧凑、功能齐全的装置中去除烟气中SO2,脱硫效率50~95%,除尘效率>90%,投资省,运行费低,占地面积小,阻力小,适用于35t/h以下锅炉使用。

  12、微生物烟气脱硫技术研究
   利用微生物作用,将千代田法脱硫的低价铁氧化为高价铁,循环使用,脱硫与尾液处理并用。脱硫率>90%,在常温常压下,效率优于千代田法。
  13、等离子法烟气脱硫技术
   烟气SO2中在高压脉冲电压作用下, 与加入的NH3反应生成(NH4)2SO4,脱硫效率大于90%,已完成400 m3/h的实际燃煤烟气试验。
  14、磷酸盐法烟气脱硫技术
   该法在对几十种磷酸盐进行烟气脱硫试验基础上,优选出一些我国较为丰富价廉的磷酸盐作为脱硫剂进行烟气脱硫,其脱硫率高,价廉的磷酸盐经过脱硫升值较高。如磷矿石脱硫除镁新工艺。其脱硫率高达90%,还得到副产品MgSO4,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15、络合铁法烟气脱硫技术
   采用络合铁法烟气脱硫,脱硫效率可达90%以上,硫可回收利用,脱硫剂再生容易,损失率低。

现在是石灰石/石膏湿法用的比较多!

网友B:
讨论什么呢?美搞清楚,楼上的都谈脱硫了,不理解,文不对题!

网友C:
应该是测烟气里面有毒气体的含量。你说得太单一了

网友D:
如果你是有实力的分销商,而且对此类仪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zeqingzhou@hotmail.com

网友E(2006-06-13):
其实烟气脱硫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网友F(2006-09-22):
烟气排放监测系统(CEMS),现在所有的项目都在上,我前几天刚做了一套,太钢的。国家环保要求必需的。也就是气体分析预处理成套系统。

网友G:
   这是当今的课题,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加。有先进的吗?告知!谢谢。

楼主:
现在烟气的测量大部分是测量;氧化氮、硫、氧等含量,而对氯、氢及产生二恶英类气体的检测设备,目前还是少得多,且感受元件寿命短,故障率高等所以很难推广普及。为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纯洁希望早日研制出使用的检测仪器。

网友G(2006-11-03):
  用氧化镐测氧,接合烟道负压即可。

网友H(2007-03-14):
CEMS系统现在的确很是重要,而且很难维护,真是头疼啊

网友I(2007-04-20):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厂家 有需要的企业或有合作意向的公司 可以联系我  QQ425132663(没事就来聊聊啊 呵呵~)  MSN:dxw0806@hotmail.com
010-51515863

网友J:
现在烟气测定的参数一般有SO2,NOX O2 以及流速,压力 粉尘 湿度等,有的还测CO CO2情况不用,测的参数也不同

网友K:
关于烟气方面的环保检测大体有SO2、NOX(红外、紫外) 、粉尘(激光透射、后腔散射等)、温、压、流,还有就是CO\CO2\HCL\HF等等,象CO\CO2\HCL\HF都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测的,比如医疗垃圾焚烧中含有大量的HCL,那就要测。个人理解CEMS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去检测排污厂家共排放了多少有害的物质到大气中去。具体了解的化还是去看环保总局关于大气方面的国家标准,俗称76标准。

网友K:
国内的CEMS更多的还是聋子的耳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