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十几种控制方式

楼主(2006-05-02):
   各位同仁,本人学电动机已有一些日子,发现对它控制方式很多。在这里,我肯请老师学长们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我想集中一下,对比掌握。
   希望大家不要客气哟。
   谢谢!

网友A:
变频调速

网友B:
智能模糊保护控制

网友C:
继电器控制的有:点动控制、两地或多地控制、既能点动又能连续运转的控制、单按钮控制电动机的启停、Y--△降压起动、延边三角形启动、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定子串电抗器降压起动、绕线电动机转子串电阻降压起动、串频敏变阻器启动、
最近的新型控制有软起动器、变频器、等等,PLC控制、微电脑控制

楼主:
谢谢了呀,我明白了很多。还有没有其它的呀,师傅们。

网友D:
3c别墅:
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软启动啊~!~
最近老是听大家在说软启动!~!~
最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E:
是啊,我也想问下什么是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