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GE变频器 欠压故障 求救

楼主(2006-05-02):
大侠,我有个问题请教啊,我们使用的是GE变频器,有台变频器经常出现UnderVoltage Fault,检查交流进线,电抗器输出以及驱动器进线电压都于其他数值相当.对其复位之后会立刻再次出现此报警.
1.我们更换新的驱动器,并对各个端子进行紧固,情况没有改善;
2.对电机进行检查,接线牢固,没有过热,没有抖动,没有噪音;
3.程序中曲线记录中DC LINK 有很大的波动,运行在455-490V之间,PI调整没有反应;
4.制动电阻阻值与其他相比,阻值小于其他正常的电阻的一半.(这有什么影响吗?)
请求各位大侠帮助,分析是那里原因.
在此先谢!

网友A:
检查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或整流块不正常。一般三相整流输出是540V左右!可以用公式算:380乘以1.414
依你提供的数据看应该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

网友A:
专业维修变频器:020-33160560

楼主:
谢谢大哥,因此驱动器是直接交流进线的,如果是驱动器中滤波电容不良或整流块不良,那么我更换新的备件就可以的不是吗?结果还是老样子.
我还在观察之中,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