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电压690v,开关的额定电压怎么选?

楼主(2006-05-02):
额定电压是690v,但电网波动+15%,进口开关有额定工作电压1150v和1000v两种,根据IEC或GB,有无规定Ue必须是1150v或1000v?急

谢谢大师们

网友A(2007-01-19):
进口开关??
什么开关,空气开关?真空开关?

网友B: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品牌和型号的低压电器(如断路器\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等)额定绝缘电压都达690V以上,主回路额定工作电压一般多达690V以上,这在产品定型时均做过相应试验,可放心选用.
当然控制电器很少达到这么高的额定电压,建议用变压器降至220V以下比较合适
至于电压波动,那应该设法避免.这不是元件厂商该解决的问题.不过
元件在在定型试验时均受过1.1倍左右额定工作电压的寿命/分断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