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与运行

楼主(2006-05-02):
电机直接启动运转的按钮接线方法有几种?分别是怎样接线?有知道的请讲一下,小弟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什么电机?
什么型号的?

网友B:
不太明白,说得清楚些.

网友C: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启动,按钮只有两种接法:常开和常闭。可实现的功能也只有两种:瞬动和自锁。

楼主:
自保线接常开和常闭的连通点上,线圈线接常开点侧,电源线接常闭点。

网友D:
查看电工手册,上面有

网友E:
有启动优先和停止优先两种接法

网友F:
我非常欣赏唐敏杰先生的说法

网友C:
不想解释

网友G:
???
一头雾水

网友H:
一勺:有好多种,如果你有实际需要就说出具体的控制要求,然后大家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I:
有好几种方法,有用一个按钮的,有用两个的,还有用一个带自锁的,你说用那种,我的QQ365369384

网友J(2006-06-12):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