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救:为什么伺服电机发烫?

楼主(2006-05-02):
为什么我的伺服电机发烫(空载时表面温度达59-60度),请各位高手指教!换了好几台都是,驱动器也热情们换了,还一样。

网友A:
力不够或负载太大

楼主:
TO:"阿拉周巷人"大哥:
我只让电机空转动也一样!还有哪些情况会如此呢?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驱动器载波频率不好!

楼主:
TO: eagle_lin:
我们先以为是PLC发的脉冲频率太低,可换了一个100K的PLC,也一样出此问题,我这批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为我的客户配套的,全是刚进回来的,现在试机就出现此情况。

网友:
驱动器是否报警?给驱动器的电源是否正确?驱动器参数是否调整过(将增益都降低试试)?电机是否带抱闸而没有松开?
以上都是不应该出的问题,不过,既然出现了诡异的现象,就查一查诡异的原因吧。

网友C:
什么牌子的?

网友D:
是否是带刹车的电机,没有把刹车线圈得电,我有一次也是的.

楼主:
TO:沈阳老宋:
日本信侬的,750W,曾出11号报警,现在没有此报警。没有抱闸,但还是温度过高,而且每台都是。

网友E:
估计是转速太高了,电机的摩擦和铁损耗大了!

网友C:
信侬进入中国多年,目前没有几个代理商敢做这个品牌,台达应该是一个目前中国少有的工业自动化代理商,前几年代理这个品牌,最近也不再代理,原因你可以问台达,据我所知,这个品牌是台湾生产,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能不能换品牌,这个品牌不见得便宜多少的。

楼主:
我换了其它两种也一样发热啊

网友C:
你换的2种换什么品牌的伺服?都是空载电机60度?驱动器空载也热?而且不带制动器?你确定吗?

楼主:
谢谢沈阳老宋:
我换的有ESTUN的\三菱的,都不带制动器,驱动器一点也不热.

网友C:
TO hnber:
"我换了其它两种也一样发热啊""我换的有ESTUN的\三菱的,都不带制动器,驱动器一点也不热".
换过以后,到底是热?还是不热。

楼主:
电机一样很热,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F:
是很奇怪,最近我们在现场的一台伺服电机也经常发热。
前不久这台设备因为伺服电机轴承损坏刚换上去的新电机,现在也出现怪毛病。
一种情况是寻参时经过原点和保护开关时都无反应,(原点信号直接进驱动器;保护开关信号进PLC,若有则给急停)一直撞到机械限位,仍在继续运转,等操作工几分钟发现电机几乎要冒烟了。后来电工去查又发现两个开关都好的,又可以运转了。
另一种情况是上电后,SERVO ON,点动不运行,几分钟后电机又发烫。

网友G:
我想最简单的办法是电机都不经过任何东西,直接上电源是否还会发热就知道了

网友H:
可能绕组内部有匝间短路,造成带负荷能力下降。测量一下绕组电阻,试试看。

网友C:
TO:械
三菱电机也热?
1。你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连续运转?连续频繁正方转运转?还是频繁起,停运转?还是不运转也发热?
2。负载是什么情况?频繁变化的负载?电机连接是什么情况?丝杆?同步带?还是齿轮齿条?
TO:东东喽
你的伺服又是什么品牌?能说说吗?如果连线没有问题,参数也没有问题SERVO ON点动不动,只能说明电机有问题拉。

网友I:
现在中达电通也一直在卖信侬啊,你们可以问一下他们技术工程师,应该是调试上的问题,伺服的温升不会太高的。

网友J:
系统是新做的还是运行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发热的情况呢?

网友J:
系统是新做的还是运行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发热的情况呢?如果是新做的系统那可以肯定的说你在参数的设定方面有问题!可以参考资料,对应症状查找出原因!如果是运行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不同了,看看刹车系统的性能是否下降,或者是线路接触不好导致刹车没有完全打开!还有就是负载的问题,空载时负载是否因为机械方面的原因超限了!

网友K:
查看一下线路有没有出错!

网友L(2007-02-08):
负载过了

网友M:
最近我也有发现个问题:伺服上电以后电机不能锁定,用手可以转动,转起来感觉有点卡,而且有时电机会自己转,然后就报警!"编码器异常"何解?

网友:
我认为是编码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