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三相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06-05-02):
现场三相有一相电流要比其他两相小200A左右,电缆没有发热,电机等工作正常,会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位老工控们帮忙解决吧

网友A:
电缆负载端是否只有电机;用钳形表在电缆两端测测看;

网友B: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检查三相负载,重新分配三相负载.如果电缆足够大,不会发热.

网友C:
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是因为负载引起的,也不知你的用电负荷有多大,什么性质的负荷?

楼主:
三相电是送给一个工段使用的,PLC,变频器,都有,负荷主要是三相交流电机,三相电压从配电房到工段有近30V左右的压降,配电房是400V,工段处为370V,距离也就一二百米左右,电流通常在500到900A左右,就一相始终少200A左右,

网友D(2006-07-09):
是三相380变本200-230吗?我公司与专门为伺服电机而开发的伺服变压器,体积小,不发热,抗干扰,有意请电 李生 13590106171

网友E(2007-08-13):
有可能是:负载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存在单相设备;谐波的原因;。。

网友F:
三相不平衡

网友G:
有其它单相负载,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H(2011-06-26):
负载基本是平衡的 又没有有问题的设备 情况基本上正常 可考虑是计量的问题 电流表有没有问题呀 互感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其它单相负载,造成三相不平衡
电机
等
工作正常,说明有其它设备!

网友J:
三相带R S T的负载不一样。。。

网友H:
“就一相始终少200A左右” 似乎是稳定的,电流表或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K:
是不是三相负载木有分平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