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数据的提取

楼主(2006-05-02):
    我用台达的PLC与一个设备通讯,用RS指令,已经通讯上可是通讯返回的数据反馈的不对,有谁知道如何正确将数据提出?
    用总线监测,PLC的发出指令和设备的返回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如何进行总线监测?

楼主:
我是用一个专业的软件做的监测

网友B:
应该是因为你的RS指令中,数据的组数不对.
比如,RS S M D N.如果 M 或 N 不对的话,PLC发送或接收的数据就不对,但总线上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C:
用串口监控软件呀,其实台达的变频器专用监控软件CVFD就可很方便抓取总线上的数据,我们一般都用这个来抓数据,不过需要一个RS485转RS232的通讯模块,我们用的是台达IFD8500。下载网址: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ac_motor/ac_motor_software.asp

楼主:
现在数据的提取已经解决了,可是我在进行整数运算时,MUL D113 K256 D500为什么当D113的数值为130左右时,D500 的结果为负数。

网友D:
因为你使用的是16位指令,所以该指令的操作数的D装置均为16bits,因此D500的最大值不能超过32767,当超过32767时,会显示负数,但如果你监控D500的32bit值就会发现它不是负数。仍然是正数。

网友E:
楼上兄弟说的很对,乘出来的结果高位在D501

楼主:
我做的通讯是这样的:
 RS D100 K8 D110 K100
MUL D113 K256 D200
ADD D200 D114 D400
DIV D400 K100 D500
读取的寄存器是高低为互换的,成对出现,界面里显示D500的值
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F(2008-10-24):
数值大于 32767(FFFF)了